msp430f149的AD 转换问题

楼主(2011-08-20):
用msp430f149开发板测稳压电源的电压通过数码管显示程序该怎么写??、
用P6^2口作为电压源的输入端口
uint Results[32];         //存放ADC的转换结果
uint Average;
//数码管7位段码:0--f
uchar scandata[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DispBuf[4] = {0,0,0,0};

//记录显示位数的全局变量
uchar cnt = 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1_9;                    // 设置内部看门狗工作在定时器模式,1.9ms中断一次
    IE1 |= WDTIE;                             // 使能看门狗中断
    BoardConfig(0x88);                        // 打开数码管,关闭流水灯和电平转换
    P6SEL |= 0x02;                            // Enable A/D channelA1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15 + 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MCTL1_=SHT0_1                        //选择A1通道
    ADC12IE = 0x01;                           // 使能 ADC12IFG.0
    ADC12CTL0 |= ENC;                         // 转换允许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P4DIR = 0xff;
    P5DIR = 0xff;

    _EINT();
    while(1)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DispBuf[0] = Average / 1000;              //更新数码管显示
        DispBuf[1] = (Average - DispBuf[0]*1000)/100;
        DispBuf[2] = (Average - DispBuf[0]*1000 - DispBuf[1]*100)/10;
        DispBuf[3] = (Average - DispBuf[0]*1000 - DispBuf[1]*100 - DispBuf[2]*10);
    }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12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char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index == 31)
    {
         uchar i;

         Average = 0;
         for(i = 0; i < 32; i++)
            Average += Results;
         Average >>= 5;                           //除以32求平均值

         index = 0;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
}
/*******************************************
函数名称:watchdog_timer
功    能:看门狗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输出数码管的
          段选和位选信号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5OUT = 0xff;
    P4OUT = scandata[DispBuf[cnt]];        //输出段选信号
    P5OUT &= ~(1 << cnt);           //输出位选信号

    cnt++;                        //位计数变量在0~3之间循环
    if(cnt == 4) cnt = 0;
}

这是我改的IT的程序为什么没有电压值得输出呢(⊙o⊙)?,还有做AD转换的时候是不是把被测量的电压接到对应的插针上就行了?(⊙o⊙)?
小弟拜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忙看下!!!!O(∩_∩)O谢谢!

网友:
单通道多次转换我曾经用过,你试试这样,
    ADC12MCTL1_=SHT0_1                        //选择A1通道
这句删掉

然后默认用的就是0通道
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这句改成ADC12MEM0
你试试呢?

或者改成
    ADC12CTL1 = SHP + 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MCTL1_=SHT0_1+EOS;                       //选择A1通道

如果不行的话,你检查一下你的参考电压、共地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