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相机自动曝光的原理及控制

楼主(2011-08-20):
谁知道相机自动曝光的原理,及相应的曝光时序控制

网友(2011-11-07):
在程序自动曝光方式中,照相机能根据测光系统所测得的被摄画面的曝光值,按照厂家生产时所设定的快门及光圈曝光组合,自动地设定快门速度和光圈值。就相机操作性而言,在这种方式下等同于所谓的"傻瓜照相机",操作者根本不用调节快门速度和光圈值,所要做的只是对好焦点,按下快门释放钮就行了。在"傻瓜"照相机中常见的电子程序快门,就属于这种曝光方式。其实,只有程序自动曝光方式才是真正的"全自动"曝光方式。

网友(2012-06-28):
对这个知道的人很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