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ITG3200转过一定的角度之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现显示的数据是在水平时的

楼主(2011-08-20):
ITG3200转过一定的角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的数据不是转过的角度,而是ITG3200水平时的角度呢?一下是我对ITG3200的配置:
    ITG3200_Write_1Byte(SAMPLE_RATE,SAMPLE_RATE_REG);/*7,0x15    */
  //  ITG3200_Write_1Byte(FULL_SCALER_2000|LOW_PASS_256Hz,SENSOR_SETING_REG);/*+-2000 secInternal Sample Rate 8K,0x16*/
    ITG3200_Write_1Byte(FULL_SCALER_2000|LOW_PASS_098Hz,SENSOR_SETING_REG);/*+-2000 secInternal Sample Rate 8K,0x16*/
    ITG3200_Write_1Byte(RAW_RDY_EN,INT_CONFIG_REG);/*Enable interrupt when data is available,0x17   */
    ITG3200_Write_1Byte(CLK_SEL_PLL_X,POWER_MAMAGE_REG);/*PLL with X Gyro reference ,0x3e */
    _EINT();
    while(1){
      USART_Send_Buffer[3]=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GYRO_XOUT_H_REG);   /*X轴的高8位                  */
      USART_Send_Buffer[4]=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GYRO_XOUT_L_REG);   /*X轴的低8位                  */
      USART_Send_Buffer[5]=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GYRO_YOUT_H_REG);   /*Y轴的高8位                  */
      USART_Send_Buffer[6]=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GYRO_YOUT_L_REG);   /*Y轴的低8位                  */
      USART_Send_Buffer[7]=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GYRO_ZOUT_H_REG);   /*Z轴的高8位                  */
      USART_Send_Buffer[8]=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GYRO_ZOUT_L_REG);   /*Z轴的低8位                  */
      USART_Send_Buffer[9]=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TEMPERATURE_H_REG); /*Temp轴的高8位               */
      USART_Send_Buffer[10]=ITG3200_Read_1Byte_Randomaddress(TEMPERATURE_L_REG);/*Temp轴的低8位               */
    //  Mac_Epigyny(USART_Send_Buffer);            /*发送数据到上位机看波形*/
      /********************合并高低位***********************************/
      GYRO_X=(INT16S)USART_Send_Buffer[3]<<8|USART_Send_Buffer[4];              /*合成X轴的数字量              */
      GYRO_Y=(INT16S)USART_Send_Buffer[5]<<8|USART_Send_Buffer[6];              /*合成Y轴的数字量              */
      GYRO_Z=(INT16S)USART_Send_Buffer[7]<<8|USART_Send_Buffer[8];              /*合成Z轴的数字量              */
      TEMPERATURE=(INT16S)USART_Send_Buffer[9]<<8|USART_Send_Buffer[10];        /*合成Temp轴的数字量           */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是陀螺,是角速度传感器,又不是角度传感器,不运动了,当然成了原始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是的,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联络你呢   你说的ITG3205  不知道与ITG3200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加我QQ1135245312   聊聊看啊

网友:
我这里有ITG3200 可以出样片,需要的了联系我(INVENSENSE全系列供货)

0755-82529960

网友(2011-10-04):
ITG3200处于不动的情况下,输出的数值不为零,这个数值有一定的影响,怎么处理啊

网友(2011-12-06):
楼主,  我也在用itg3200做四轴,模块放在桌上静止时,读出来的三轴的数据高低字节分别是X_H:0x00 X_L:0x0A Y_H:0xFF Y_L:0xF3 Z_H:0x00 Z_L:0x2F, Y轴的数据静态时怎么这么大呢? 我很怀疑我把模块弄坏了。帮我看看这个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我也在用itg3200做四轴,模块放在桌上静止时,读出来的三轴的数据高低字节分别是x_h:0x00 x_l:0x0a y_h:0xff y_l:0xf3 z_h:0x00 z_l:0x2f, y轴的数据静态时怎么这么大呢? 我很怀疑我把模块弄坏了。帮我看看这个数据是否正常?

知道负数怎么表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将你收到的数据转换为数字量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