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一个关于零序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额,如题:
在三相四线的电力系统中,A/B/C三相都为220V AC的时候,此时的零序电压是0;

若A/C相为220V AC,B相 0V AC时,此时零序电压为220

那么若只有其中一相为220V AC,其余两项为0的时候,零序电压是多少呢?110?

网友:
若A/C相为220V AC,B相 0V AC时,此时零序电压为: √3*220/2=190, 不等于220 。

若只有其中一相为220V AC,其余两项为0的时候,电网就崩溃了。如果硬要计算零序电压的话,应该是:220/3=73,而不是1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