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输出

楼主(2011-08-20):
AD9851输出的频率和系统时钟的一致,什么原因啊,我设置的是100K,但是正弦引脚输出的是和系统时钟一样的频率(50M)。

网友:
两种可能~振荡或者程序没有写好。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不管设置哪个频率,输出的都是50M。
对了,我直接测试的是IOUT引脚,没有经过低通滤波器的

网友:
没问题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中哦还能够情况了。
看看数据表,时序满足要求不。

网友:
很有可能是数据没写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接电阻没?

楼主:
我直接测IOUT和IOUTB引脚的,后面有接电阻的,但是没有测后面的,直接测引脚输出了

网友:
没接入低通的话,那波形没法看,看看低通后面吧

楼主:
OK,试试看

楼主:
正弦波出来了,但是方波没有,一般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是我的原理图
AD9851 (原文件名:~F()D%WY6U~OKF`C8LT{MVU.jpg)
我是直接测VOUT的

网友(2013-04-04):
引用 楼主:
正弦波出来了,但是方波没有,一般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是我的原理图
AD9851 (原文件名:~F()D%WY6U~OKF`C8LT{ ...

楼主,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正弦波可以调的很好,可是方波怎么测也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