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ok 雕刻机的3轴步进电机是否可以根据不同转速,不同转向的需求进行同时转动?

楼主(2011-08-20):
请问:armok 雕刻机的3轴步进电机是否可以根据不同转速,不同转向的需求进行同时转动?

网友:
当然可以啊,这还用问?不然怎么叫CNC呢。

楼主:
请问 控制器芯片采用的是51系列的还是AVR系列的呢?
在"雕刻机控制箱的开源资料汇总"里没有看到这个芯片.

网友:
A3977,不是单片机。

楼主:
那控制电机停、转、转速、转向的程序存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用储存在电脑G代码控制,通过并口发送给A3977。
M03 启动主轴正转;M04 启动主轴反转;M05 停止主轴;S3000 主轴转速3000转/分;G01 直线切削;G02 顺时针圆弧/螺旋切削;G03 逆时针圆弧/螺旋切削......

楼主:
mach3是指令的输入端, 但是雕刻机与电脑之间如何建立通讯,需要专用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ch3是指令的输入端, 但是雕刻机与电脑之间如何建立通讯,需要专用的驱动程序吗?

Mach3既是指令输入端,又是控制端。它的安装包含驱动。

楼主:
也就是说雕刻机本身不带程序了;那么雕刻机硬件的X、Y、Z三轴与mach3里的三个轴如何能一一对应?是否需要专门设定?
需要在买了雕刻机后由自己设定吗?

网友:
回楼上的:建议先好好看看以前的帖子。
不用自己设定,有配置文件直接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