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问题

楼主(2011-08-20):
马老师您好!我用的是ATmega128A的片子,但是我发现我延时一秒的程序要执行7秒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恳请马老师解决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on the 3rd page of your code, 4th line down from the bottom, you used a loop counter 0f 0x42.

use 0x54 instead.

网友:
這些問題,可以自己debug查出來的,一些寄存器設置或者小細節的定義都是會影響整個function的運行.
多debug,多積累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能说中文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您好!我用的是atmega128a的片子,但是我发现我延时一秒的程序要执行7秒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恳请马老师解决下!

最有可能的是系统时钟设置问题。你认为使用外部8M,程序按8M计算,但系统使用的是内部1M的RC震荡,所以1秒的延时变成了8秒。

如果我分析的对,请购买我编写的教材第二版认真学习。这也算是对我在这里为你服务的奖赏和认可。不过,这个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此书对你肯定有真正的帮助,只要你真正想踏踏实实的学点真本事的话。

2楼的回复可能是发错了地方,因为他是针对一段代码的,你又没有贴任何的代码。你应该能看明白这个,所以没有必要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