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源的纹波多大正常?

楼主(2011-08-20):
看这个资料不知道那项写纹波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这款芯片实际搭建出来的纹波是30-40mV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仔细看手册:
VOLTAGE NOISE  eN p-p  0.1 Hz to 10.0 Hz    6    μV p-p

所以应该是峰峰6uV

网友:
没处理好退耦吧?

网友:
楼主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吧?

估计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吧?
估计是

一定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吧?

jj 为此伤透了脑筋吧 :)

另外,我还是认为对于这种问题,jj 可以不必理会,事前说明。同时,关于噪声的测试,也最好开一个说明文件,电压基准是一种直流应用,其应用范围一般是极低速度的 ADC 等场合,只考虑 0.1-10HZ 噪声,而高频噪声是不考虑的。

并且这里提供相对比较权威的一个直流电压基准的噪声测试文献,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使用自己认为的方法测试的,jj 可以要求其给出方法,错误的方法可以不予理会:

文献地址: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124f.pdf

文献截图:

网友:
目前,我对基准的噪音仍然定义为低频和宽频两个方面。虽然高频噪音对超低频应用没有影响,我还是想尽量降低之。目前的新版LTZ1000开发也是基于高频噪音的降低。宽频噪音高了,老是被人抓小辫子。

至今我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总有这么多人喜欢用开关电源给精密模拟电路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对基准的噪音仍然定义为低频和宽频两个方面。虽然高频噪音对超低频应用没有影响,我还是想尽量降低之。目前的新版ltz1000开发也是基于高频噪音的降低。宽频噪音高了,老是被人抓小辫子。
至今我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总有这么多人喜欢用开关电源给精密模拟电路供电!

体积小,效率高  最重要的是因为某些原因 便宜

话说 从开关电源上要得到比较干净的电源有点费劲

楼主:
嗯,明天试试!谢谢各位先~~~

楼主:
换了7812给它供电才下降10mV

楼主:
7812的纹波也才20mV左右,现在用这个基准源也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我接法问题

按这图接的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整个电路,包括PCB的图贴上来吧。

楼主:
啊,就在面包板上测试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对基准的噪音仍然定义为低频和宽频两个方面。虽然高频噪音对超低频应用没有影响,我还是想尽量降低之。目前的新版ltz1000开发也是基于高频噪音的降低。宽频噪音高了,老是被人抓小辫子。
至今我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总有这么多人喜欢用开关电源给精密模拟电路供电!

其实也没啥问题,惠普和爱德万都有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台表,手持表里也有用 DC-DC 电路供电的,处理好了都没问题,而其前面说了,低速的 ADC 对高频噪声不敏感。

回复 网友C:
7812的纹波也才20mv左右,现在用这个基准源也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我接法问题

按这图接的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这里有一个问题,你需要测试的是什么,你的测试方法是什么。1 楼说的是低频 noise,单位 Vp-p(高频噪声通常用有效值表示)...但是纹波的单位也是 Vp-p。

纹波(ripple)是指仅有交流电整流而来的直流电中的交流电分量,它因被整流的交流电而有规律出现。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以市电,或经由市电变换的开关电源为电源,因此电源会有纹波大小的指标,自然电源稳压 IC 也会有纹波抑制比的指标。

ripple 是有规律的(红色为工频电源整流滤波后的 ripple):

噪声(noise)是指在目的信号中的所有无规律信号的总和,电压基准 IC 的信号是恒稳电压,其低频谱上无规律且呈 1/f 衰减的电压变化就认为是其噪声,通常它是基准电路自己产生的,比如二极管雪崩击穿产生的巨大噪声。

电压基准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恒稳的电压参考,其响应速度一般比较慢,虽然可能有很高的电源调整率,但对高频纹波不具有显著的抑制能力,因此用高频大纹波电源供电,然后测试其输出的纹波本身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元件不为了抑制纹波而设计。

noise 是无规律的(红色为某电压基准 IC 的 1HZ 噪声 --- 当然也可能是测试仪器自己的噪声,因为无法分辨出来):

所以我认为 jj 做的那些事情没有必要,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要去管他们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6和15楼的,谢谢你的耐心详细解答~~~现在有所领悟!我之前测得只是用示波器的测交流方式来测试纹波~~~~~~~嘿嘿!

网友:
普通示波器直接看应该看不到波纹的。

网友:
基准还是用线性稳压电源为好,10uv不好实现的。

网友(2011-10-19):
示波器本身精度就有限,垂直分辨率不够,基准源的噪声都淹没在示波器的噪声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