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0E数据如何转换成电压?

楼主(2011-08-20):
我用用的是ADS830E内部基准源,但是我的E文太差了。。看不太懂,datasheet翻来翻去搞不懂ADS830E内部基准源到底是多少。。。还有如何把读回的数据转换成电压啊。。我在试验一块ADS830E。。数据倒是能读回来。。就是不知道怎么转换成电压值。。以前用过的AD直接就是:数据*(基准源/(2^N-1)),但是ADS830的内部基准源是多大啊?如何转换。。。俺的英文太差了。。其他还勉强看得懂。。后面就看不太懂。。还请用过的人帮帮。。。。

网友:
google 翻译辅助,慢慢看。

楼主:
看来并没那么简单。。。ADS830E是以什么偏置二进制码编码的。。看俩还得费一些心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难吧?   最高位表示正负

网友:
adc_value * ((3.5-1.5)/0x100) + 1.5

网友:
另外,如果lz待测信号是用运放加偏置平移过来的更加不用纠结从1.5起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