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各位朋友了,很急啊,为什么我安装的proteus不能自己建立原件,创建元件的按钮都是灰

楼主(2011-08-20):
希望朋友们帮忙解决,而且PCB制图也不能创建封装。。。。。。
我的QQ是893658758,谢谢啦,很急。。。。。

楼主:
7.1  7.6  7.7 7.8 都装了,win7的 XP的都不行。。。。。。。。。

网友:
把汉化包去了, 用英文原版, 另外软件文件夹和工作文件夹都不能有中文名, 总之别与中文沾边.

楼主:
其实我等楼上的很久了,哈哈,因为我看你发表的创建元件界面上的按钮不是灰的,呵呵呵,我这就试试,呵呵呵,好想加大侠QQ,嘿嘿

楼主:
我装完之后,就打开它提示是license不能用,我就升级,老王的破_解license,然后可以打开了,没有汉化,界面还都是英文的,按钮还是灰的

楼主:
是不是license的名字是  “老王”破_解几个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高手能否在指点小弟,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要框选目标后,那些按键才会起作用!

网友:
【7楼】eaststream 说的对,LZ应先找些创建原件、封装的教程看看,再下手做。
汉化只会引起创建过程的无故崩溃,不会引起创建元件界面按钮的灰色,(除ARES7.8外)。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哈哈哈,果然如回复【8楼】chenweiqun 伟群

真的非常感谢,哈哈哈,果然如前辈们所说,选中了一个原理图模型的器件后  ,马上就好了,呵呵呵,恩,好的,我的看看教程了,呵呵,真的麻烦大家了,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