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f149有关BSL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我买的一块开发板,原来可以正常的下载程序,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能下载程序了

设备管理器中,USB转串口的标志依然存在
说明PL2303没有坏,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晶振也没问题,下面是USB转串口部分的原理图,希望给位高手帮忙看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全部原理图在这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9525LE0JUU.pdf(文件大小:34K) (原文件名:MSP430_SCH原理图.pdf)

楼主:
没人回答........,还是我自己来回答吧,是TXD和RXD上串联的哪两个电阻的问题,我仔细看了一下开发板,发现他焊的时102的电阻,把电阻统统换成0,就又可以正常进行BSL下载了。但是我还是很疑惑,为什么我以前就可以烧进程序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VCC为3.3V的情况下,MSP430F14X系列的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高电平电压范围是多少?低电平电压范围是多少?谢谢

楼主:
电平标准
TTL标准:Vcc:5V;VOH>=2.4V;VOL<=0.5V;VIH>=2V;VIL<=0.8V
3.3V LVTTL标准: Vcc:3.3V;VOH>=2.4V;VOL<=0.4V;VIH>=2V;VIL<=0.8V。
2.5V LVTTL标准: Vcc:2.5V;VOH>=2.0V;VOL<=0.2V;VIH>=1.7V;VIL<=0.7V。

网友(2012-12-10):
对下载软件感兴趣。

网友(2013-08-24):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有时重启F149的开关,严重十,重启电脑就会好了

网友(2013-10-25):
正好需要个原理图参考,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