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CS230颜色识别传感器!

楼主(2011-08-20):
有谁用过TCS230颜色识别传感器!现在已经测得了频率,怎样转换成对应颜色!

网友(2012-04-17):
白平衡就是告诉系统什么是白色。从理论上讲,白色是由等量的红色、绿色和蓝色混合而成的;但实际上,白色中的三原色并不完全相等,并且对于TCS230的光传感器来说,它对这三种基本色的敏感性是不相同的,导致TCS230的RGB输出并不相等,因此在测试前必须进行白平衡调整,使得TCS230对所检测的“白色”中的三原色是相等的。进行白平衡调整是为后续的颜色识别作准备。在本装置中,白平衡调整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如下:将空的试管放置在传感器的上方,试管的上方放置一个白色的光源,使入射光能够穿过试管照射到TCS230上;根据前面所介绍的方法,依次选通红色、绿色和蓝色滤波器,分别测得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值,然后就可计算出需要的三个调整参数。
  当用TCS230识别颜色时,就用这三个参数对所测颜色的R、G和B进行调整。这里有两种方法来计算调整参数:①依次选通三种颜色的滤波器,然后对TCS230的输出脉冲依次进行计数。当计数到255时停止计数,分别计算每个通道所用的时间。这些时间对应于实际测试时TCS230每种滤波器所采用的时间基准,在这段时间内所测得的脉冲数就是所对应的R、G和B的值。②设置定时器为一固定时间(例如10ms),然后选通三种颜色的滤波器,计算这段时间内TCS230的输出脉冲数,计算出一个比例因子,通过这个比例因子可以把这些脉冲数变为255。在实际测试时,使用同样的时间进行计数,把测得的脉冲数再乘以求得的比例因子,然后就可以得到所对应的R、G和B的值。

网友:
资料里写的,貌似都得计算出脉冲数才行。

网友(2012-08-21):
没看明白!

网友A(2013-05-19):
这个我做过 TCS3200的 发在我空间了 http://user.qzone.qq.com/584939513/blog/1368935903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 TCS3200的 发在我空间了 http://user.qzone.qq.com/584939513/blog/1368935903

看了挺不错的

网友(2015-03-11):
这个跟tcs230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 TCS3200的 发在我空间了 http://user.qzone.qq.com/584939513/blog/1368935903

如果被测物体是一杯水会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