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32位的系统支持最大内存为3.25G,坛子里面朋友支支招8G内存

楼主(2011-08-20):
想换成64位的,但是好多软件不支持,还只能用32位的,
不知道windows server2008 32位的支不支持8G内存?

高手们帮忙支支招

我是想买个IBM W520 的 网上有个工程机的价格为 7000  配置都很高
i7 2.0G(CPU不带显)/8G内存/500G硬盘/ NVIDIA Quadro 2000M  2G独立显卡/指纹/蓝牙/摄像头  15.6寸屏  RGB 1920X1080

没什么经验,不知道能不能买。

网友:
32位系统内存总共只能寻址4G,出去设备占用的地址,内存也就3G多。。。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可以把内存虚拟成硬盘,速度超快~

楼主:
我看网上有帖子说可以的  http://www.shudoo.com/09/0710/10/12825202.html

网友:
不是没有办法,是微软对32位家庭版做了功能限制,否则32位服务器为什么可以用超大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网上有帖子说可以的  http://www.shudoo.com/09/0710/10/12825202.html

回复 网友B:
不是没有办法,是微软对32位家庭版做了功能限制,否则32位服务器为什么可以用超大的内存??

既然有软件,不妨试试呗~

网友:
那些软件 64bit不支持?

网友:
8G似乎不行 4G行 有补丁

网友:
我试过了,貌似没用。。。任务管理器里显示可用内存还是3G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次论坛中有人推荐过。
PatchPAE
ReadyFor4G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585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saweee&bbs_id=9999

网友:
嗯,patch一下就行,不用担心稳定性,都是另存文件的,不改动系统原文件,启动项也是新增的,可以随时切换回无补丁的环境,不会搞坏你的系统的。

网友:
这个是破_解32位机 3.25G的补丁。好使ourdev_669549Z30LKZ.rar(文件大小:47K) (原文件名:破_解大内存.rar)
你看看。这个补丁我一直用的。效果不错。只不过是拖盘上方会显示内部测试版本而已。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服务器版不就好了

网友:
从PentiumPro开始x86就是36位地址总线了,CPU可以管理64G的内存。比如Win2000 Datacenter版最大支持32G内存。
但是对于32位应用程序来说,OS只能通过CPU的MMU(内存管理器)给他分配一个4G的虚拟页面,去掉保留部分,实际最大3.2G。
所以32位操作系统配置大于4G的内存,对于服务器来说是有必要的,同时要运行多个线程多个任务,内存配的大一些也可以用足。
但是个人用户就没意义了,你开几个QQ加上迅雷在后台多线程运行,也占不了几十M的内存,4G都很难用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次我给一块铝板有限元分析,内存,虚拟内存全部耗尽,都算不下去了。

网友:
关键是应用程序只能使用最大4G不到的内存,因此在增加也无所谓,因为就算任务管理器中看到确实增加了内存,但是应用程序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限元方面的通常支持大于4G的内存

网友:
LOOK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83107&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32位系统使用4G,mark

网友:
工程样机就不要买了,隐患很大。

网友:
有补丁吧,记得一次采访linux时他说让32位系统支持超过4G内存简直是噩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关键是应用程序只能使用最大4g不到的内存,因此在增加也无所谓,因为就算任务管理器中看到确实增加了内存,但是应用程序用不了

有API让应用程序向内核要非分页内存,然后分段映射到进程地址空间,相当于应用程序自己管理页交换,应用程序用这个技术就可以把可用物理内存全部利用上,Windows 2000就可以这么干了。

网友:
一直用64位linux,这个用8G内存很爽,开上几个虚拟机很好。试过64位win7,一般的32位软件安装运行也没发现问题,但这样用性能有啥影响就不清楚了。

网友:
自己喜欢折腾的话,就买工程机~~

网友:
或者干脆换成windows2003

网友:
http://www.shudoo.com/09/0710/10/12825202.html

网友:
直接上64位系统吧,很快就普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或者干脆换成windows2003

还2003?早就2008 R2了~

网友:
其实 很多软件都是可以在64位系统下工作的   选一下兼容模式 大部分都是可以工作的  64位系统你可以直接用16G甚至更高的内存

网友:
已经被迫换64bit win7了,不过不影响工作,常用软件都没问题。
下面是我的常用软件列表:
keil 51&arm、altium designer、eagle、qt4.7、stc-isp、iar-stm8
腾讯TM2009、qq拼音清爽版、迅雷绿色无_广_告版、nod32杀毒收费版、foxit无_广_告版、aliww、winrar破_解版、wps、暴风无广告完美版

网友:
直接换 win7 64位多好,除了jtag,和DWN, 好像还没什么不支持的。

软件一般都支持,涉及到驱动就比较麻烦啦。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实 很多软件都是可以在64位系统下工作的   选一下兼容模式 大部分都是可以工作的  64位系统你可以直接用16g甚至更高的内存

必须是64位应用程序才可以直接使用超过4G的地址空间,如果在64位系统运行32位应用程序,效果和32位系统是没区别的。
最蛋疼的,64位系统中连自带的IE都是默认跑的32位模式,否则大部分插件不兼容,像29楼那堆软件也没几个有64位版的。
所以,如果不是手头有原生64位的大型软件,没必要跑64位系统。

网友:
换64位系统,装32位虚拟机跑部分不兼容软件

回复 网友H:

自带有x64的IE的,不过要自己找出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I:
自带有x64的ie的,不过要自己找出来用

我说“默认跑的32位模式”,我当然知道有64位IE了,但网银用的了么?支付宝用的了么?就是因为微软自知64位IE兼容性太差,所以才默认给跑32位的。

网友:
装过64位的系统,但问题是,你装上了64位系统,却没有多少软件是在64位运行的,这才头疼,况且平常的应用也没多少会用到超过4G的内存,所以还是用32位,4G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