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0E测量有误差。。。

楼主(2011-08-21):
今晚调试一块ADS830+FIFO(IDT7205)模块。。用内部基准源,时钟用4M有源晶振(5V电源)。。单片机用STM32F103VCT6。。我用直流电源2.5V输入到IN管脚,用JLINK仿真发现数据不是128左右。。而是不太稳定的数据,大概在100左右徘徊。。。测1.5V一下和3.5V以上分别是0x00和0xff,说明ADS830正在工作是吧。。。那么为何会造成误差??电路图用魏坤大哥的。。。。有经验的说一下大概的原因吧。。。

楼主:
直流电源是很稳定的直流电源、、、我用专业的直流电源输出的。。。

网友:
再专业的直流电源噪声都比较高吧?
用Ldo滤波后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你也那么晚。。。等会试试。。。

网友:
噪音是个大问题,看了下lz这是高速ADC,不信你上示波器对照一下,记得地线弄短些.

这两天弄16位.
拿六位半测量,能稳定到1uv, 采样出来达到3mv的噪音. 速度有要求,又不能用delta-sigma, 要搞滤波器了.

楼主:
加了滤波器。。数据相当稳定,不会抖动。。。但是数据就是不对。。2.5V测出来不是128。。2.1V测出来数据才是128。。完全不对啊。。。哎。。怎么回事。。。难道我的ADS830出问题了。。。

网友(2013-08-30):
我有一个ADS830也是这样问题,2.5V测出来不是128。。2.1V测出来数据才是128,想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刚才找到原因了,芯片坏了,
这款芯片很容易坏,静电等其他各种问题都是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