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滤波器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8-21):
我用运放做了一个5M的LF仿真都挺不错的,贴图
5M的LF (原文件名:0MLFC]{UML%R)5_I0S[UM9P.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GOJDZBDT~4YO8R(%Q~G{{T.jpg)

但是在做出板子的时候后面出现上翘的现象,改了一下一些参数,虽然平滑了,但截至频率也就改变了,谁能帮忙一下怎样解决上翘的问题,而又不影响带宽,或者谁做过比较好的LF

网友:
电阻电容误差算没有?
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过了,直接用信号源输入,输出示波器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过了,直接用信号源输入,输出示波器接

示波器探头阻抗一般为1M欧,你并联一个50欧电阻,并且探头打到10X衰减

你实际测试出来的通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哦,又学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