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for循环的用法

楼主(2011-08-21):
一直用单片机做控制系统,习惯了C语言的语法结构,今天一做工控的哥们在给PLC编程时遇到问题,他问我PLC的for是怎么用的,循环变量怎么增加的?当时我就黑线了,虽然也曾学过PLC但这么长时间不用竟忘得一干二净。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要本质的,不要教材上很笼统很客套的那种,看了半天也没说循环变量的变化。对了机种是S7-200.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我向来认为简单的东西才最接近本质,谁要是能把PLC指令运行的详细过程说明白,在下愿拜为师

网友:
执行NEXT时把循环变量加1并跳转到FOR处

网友:
新手怎样上路啊?

楼主(2011-11-18):
回复 网友A:

请问循环条件又是何时比较的呢?

网友:
PLC中一般都有循环指令,实际上一般都是判断条件再跳转到某个标号处,不同的PLC指令不一样,可以查查相关PLC手册。
另外建议PLC中尽量不要用这一类的指令,如果循环执行次数较多,运算比较复杂时,所消耗的时间是很可观的。可以改变程序算法实现该功能。

网友(2012-01-14):
用加法就可以,加法下边network写执行条件。plc是一直循环执行加法的,就有了循环计数,如果条件不满足就不执行了,不过要记得加法也要写上条件,不然它会一直加的!

网友(2012-07-02):
就比如上面的梯形图,INDX为当前循环计数器,就是用来计循环次数。INIT计数初始值,FINAL计数结束值,FOR与NEXT之间的为循环体。
进入循环后执行循环体,INDX加1,直到INDX中数大于FINAL中数后跳出循环

网友(2012-12-14):
同意楼上,另外用st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