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语言室如何操作硬件的

楼主(2011-08-21):
高手指点一下,机器语言室如何操作具体硬件的?比如mov R1 R2;这一条指令,翻译成机器语言后是如何控制具体的与非门等数字逻辑来实现数据传输的?这没有什么开关按钮什么的,是如何实现高低电平切换的?

网友:
就是数字电路的触发啊,
只不过很复杂的数字电路
不同的编码组合实现不同电路的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纯的软件是如何实现电路的切换的?比如我要实现电平高低的变换要有开关按钮才可以

网友:
LZ看一下数字电路就会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单纯的软件是如何实现电路的切换的?比如我要实现电平高低的变换要有开关按钮才可以

ROM就像是一堆堆的开关,,,,8位的相当于8个开关一组,,,,当你烧录好程序后这一组组的开关就处于打开/关闭的状态,,,,

时序逻辑电路,在单片机的时钟的驱动下,来有节奏的 取指令---译码----控制......... PC也是按时钟来不断的自加,,,

单片机一共才1百来条指令,,,每条指令经过译码后产生的控制信号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时钟才是驱动的原动力!没有时钟的话这个功能就完不成了吧?

网友:
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