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DDS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1-08-21):
【疑问】

1、DDS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2、淘宝上边,看见有这个参数。
----------------------------------------
频率范围:0.1-500MHz,步进10Hz

对数动态范围:优于50db

线性检测范围:0-1V EMF

接口:USB,SMA

供电:DC12V/0.4A

控制软件:WINNWT4 V4.08.02

特点:支持对数、线性检测,带0-50DB衰减器,RF输出带ALC
-----------------------------------------------------------------
这些参数怎么理解?

3、在调试某些接收设备的时候,需要一个射频发射的仪器。以前我使用过的,大概范围0-1Ghz,这个是否相当于DDS这个东西……

4、扫频仪该怎么理解呢?(我是指用途方面)

网友:
产生信号的。。。

直接数字合成的。

楼主:
这个信号,一般来说,是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为其他芯片的时钟,
直接产生中频信号然后和本振混频产生无线射频信号或是同轴传输的信号比如电视台的信号

作为测试用的信号

扫频仪用来测试不同频率下器件的性能的变化。

用来做什么,只要你有想法都可以。

网友:
很多时候是作为信号源,基于数字技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DF-5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的。第一条,也是最贵的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产生中频信号然后和本振混频产生无线射频信号或是同轴传输的信号比如电视台的信号
-+-+-+-+-++-++-+-+-+-+-++-+-+-+

那这么说,我可以用一个DDS发生器,加上一些外部电路,产生射频信号,进行维修接受设备了?

例如,我需要产生一个频率范围在75-500Mhz或者75-1000Mhz的信号,并且,需要是FM调制格式,可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还需要个调制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500Mhz可以用dds直接得到带调制的rf信号,然后放大,稳定幅度就可以用了。

75-1000MHZ       dds很难输出那么高的频率

可以用pll产生75-1000MHz的本振,dds做调制信号两者混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DDS的信号去调制别的?还是用别的信号去调制DDS的信号?

回复 网友C:

DDS直接得到带调制的RF信号?我一直没有搞懂,它DDS出来之后的信号属于一种什么调制或者编码方式的。如我1楼说的这个……

如果用PLL产生本振,用DDS去调制本振信号,那么两者的混频该怎么做呢?

用ADE-12MH+这个IC进行直接混频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s怎么工作的可以随便找个dds的数据表看看比如ad9832

如果有那么高频率的dds可以直接输出需要的已调制的rf信号,

PLL和DDS混频就用混频器啊,PLL作为本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DDS输出来的信号,应该是没有任何调制方式的,对吧?

ADE-12MH+的Datasheet,看了,没完全看懂它!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e-1不是ADE-12MH+

ade-1就是教科书上那种结构的平衡二极管混频器。
总共就4种引脚,地,LO,IF,RF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E-1的频率不够吧?好像才到500M,ADE-12MH+的频率好像是1200M

网友:
两个帖子搞混了,

ADE-12MH+  和ade-1的结构和引脚 和封装 都是一样。

楼主:
参数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如果你只要75-1000MHz扫频,dds可能都用不上,直接vco混频

你用google搜索下ad9832,看看数据表
dds按理说可以任意调制的,全由你的控制信号决定

楼主:
DDS和VCO比较起来,DDS应该比较稳定点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文档就知道了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9832.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严重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你啥文档都说看不懂,这不行的,别人帮不了你多少的,论坛里大家最多给你指条路,具体实现还是要自己读懂文档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计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严重看不懂……怎么办?

看不懂很正常,坚持下去就好了,一年不够,两年;两年不够,三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嘛。有个示例跟着Datasheet看还好一些。单单看这个Datasheet,真的很抽象。

回复 网友B:

谢谢理解。有时候,发现一些东西,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但真给我这个东西,马上就一塌糊涂,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学没学好吧?搞高频的东西,数学不好寸步难行,很多东西没办法像低频模拟电路那样用直观波形展现,大都是抽象的复数运算,微积分等。这没办法跳过的,狠补高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太坏了。干嘛要拆穿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也只能看懂点皮毛~~

俺连复数都不记得了,前些日子看了阵子阻抗相关的。。j 是啥都折腾了大半天。。还好,脑袋不是太晕。。

其实如果只是一般的应用,而不是从理论上开始的设计,还不是需要那么深的数学知识的,难度也低一些。
一边做东西玩,一边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e-1不是ade-12mh+
ade-1就是教科书上那种结构的平衡二极管混频器。
总共就4种引脚,地,lo,if,rf

这4个引脚,都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nd就是地
LO就是LO本振啊
RF就是RF射频啊
IF就是IF中频啊...........................................

网友:
LO = Local Oscillator,中文译作本振
RF = Radio Frequency,中文译作射频
IF = Intermediate Frequency,中文译作中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按照上边的假设,如果我需要用DDS+VCO做一个RF射频发生器,应该是把DDS接到IF,把VCO接到LO,RF这边用功率放大出来,对吧?

网友:
VCO接LO,DDS接RF,IF输出接带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按照上边的假设,如果我需要用dds+vco做一个rf射频发生器,应该是把dds接到if,把vco接到lo,rf这边用功率放大出来,对吧?

建议你还是好好从头学起。
很多细节的,   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是先了解一个框架,然后再具体细化去学习。

回复 网友D:

谢谢。在我的理解中,IF中频,应该是频率比较低的吧?至少是低于前面2个的。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嘛?

网友:
这不是频率高低的问题,是输入输出端口的问题。IF是输出端口,RF和LO是输入端口,RF和LO可以对调,IF和RF/LO不能对调。
混频器输出是两个输入频率之和 & 差,所以需要带通滤波器把不需要的那一半去掉,通常是会取低的那边,但不代表IF就一定是频率低的。
如ssaweee所说,很多细节的,一时半会说不完,这样零散的说也只会令你更混乱,所以你还是从基础学起,一边学一边动手搭些单元电路测试,这样理解会深刻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我先学学混频如何?从最简单的三极管之列的混频开始,有没有推荐学习的资料?

谢谢2位

网友:
cosαcosβ=[cos(α+β)+cos(α-β)]/2
从这个公式开始学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我先学学混频如何?从最简单的三极管之列的混频开始,有没有推荐学习的资料?
谢谢2位

如果手里没有实验条件和关系非常好的愿意交你的老师,就别费劲了,没法学会.

其实要会就都会了,要不会就是什么都只能照猫画虎,其实是什么都搞不明白.

需要必须具备的仪器
1.比工作频率高20%的矢量网络分析仪,1台(最好内置反射电桥)及相关的校准件
2.比工作频率高10%的信号源,至少两台
3.比工作频率高3倍的频谱仪(至少要看到第3根棍),及配套的衰减器
4.达到工作频率的功率计,频率计(假设频谱仪和配套衰减器足够精确可以暂时不用)
5.调制度分析仪
6.失真度仪
7.误码率分析仪
8.频率20M以上的模拟示波器
9.码源

必须必备的条件:
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亮剑精神
有好的数学,物理,模电,基础,
有好的老师愿意教你
有良好的科研和学习氛围和外围环境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有足够的资金和渠道搞到实验用的器件以及很老的书籍
懂机加工,电子拿下后就全是机加工了
学习时间大约15年

以上缺一不可,不然学不会,最多只能照猫画虎,不然现在就直接照猫画虎算了.

最后,其实会了也没什么用,是真的.就只能在不懂的人面前牛一下,日子长了自己都觉得没劲.

网友(2011-09-20):
LS做的东西指标性太强了,所以要很多昂贵的专业设备。

其实没那么复杂。

我DIY个1G信号发生器时候,只有台频率计,连频谱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是DIY的1G信发图片。
只能保证有频率出。今年有了频谱后一看,惨不忍赌。。

网友:
BG7TBL...
这个月刚从你那进了个NWT150,外壳还没开孔,裸奔中... :)

网友:
请教一下38楼:
你的爱的万闸门快吗,你那个1G的频率全显示出来的话闸门大概多长时间
我有个朋友一直想买个能用的频率计,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只是不知道闸门速度如何.

网友:
TR5823H,C通道闸门时间/分辨率是:0.02秒/1kHz,0.2秒/100Hz,2秒/10Hz,20秒/1Hz,不算快。
如果要速度快点,进HP5385、HP5334、HP5335,当然了,HP53131或HP53132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崇拜你哦~~~

网友(2014-02-21):
对高频感兴趣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