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1):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输入:dbw 数据位数,1为16位,0为8位。
void LCD_WR_CMD(unsigned int index,unsigned int val)
{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D)= val;
}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D)= val;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1-11-10):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指针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
index的值赋给指针指向的地址

网友: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

Bank1_LCD_C 一个32位的数字,这句话里应该理解成地址,32位的地址总线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一个指针,数据宽度是16位,就是指向这个地址的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这个地址的数据

而在硬件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告诉MCU

在Bank1_LCD_C处有一个16位的数据*(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这个数据为index

网友:
没见过!
据不负责任的推测: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

Bank1_LCD_C是变量,
(__IO uint16_t *) 将变量类型强制转换为括号里的类型

网友:
(_IO uint16_t *) 就是强制类型转换,同时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将32位的地址Bank1_LCD_C的低16位的值赋值为index。
顺便问下 楼主是西科大哪个学院的?我还是西科大的。

网友:
刚才那句说的有点问题:应该是同时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将32位的地址Bank1_LCD_C的低16位的对应的值 赋值为index。不是修改地址哈

网友:
宏名是两个地址,MCU会把翻译成对LCD的访问。

这两个地址都是16位的,先写命令再写数据。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A:

5楼你说的有问题吧 原文如下
#define Bank1_LCD_D    ((uint32_t)0x60020000)     //Data ADDR
#define Bank1_LCD_C    ((uint32_t)0x60000000)            //Reg ADDR
//写寄存器地址的函数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int index)
{
        *(__IO uint16_t *) (Bank1_LCD_C)= index;

}
你说把 低16位的对应的值 赋值为index 那么上面还分0x60020000 0x60000000干嘛 反正低16位 都是零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地址Bank1_LCD_C写入index的值,Bank1_LCD_D写入val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