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运放的电源供给问题

楼主(2011-08-21):
一般时候,运放我们都是给运放单电源(如+5V)或者双电源(+15V、-15V)

最近小弟在想,如果双电源供电时,我们给的不是对称电源,会有什么情况呢(如+15V、-5V)

网友:
输出的信号幅度~~~

网友:
只是静态工作点 不在供电电压的一半  所以最大输入输出相对静态工作点不能 对称

网友:
其实几个电源供电和电源对不对称都无所谓,只是运放的静态工作点不同罢了,参考电压发生了变化。比如用+10V和-5V对运放经行供电,其对称参考电压为+2.5V,如果我们把共模基准电压设为+2.5V运放一样可以很好的工作

网友:
听课。某进口仪表就是不对称供电,现在功力很浅,还没有体会到好处在哪。

网友:
如果双电源不对称,输出的信号幅度会有问题

网友(2011-11-16):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双电源不对称,输出的信号幅度会有问题

不超出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