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stm32的片子为什么这么便宜呀?

楼主(2011-08-21):
如题,stm32的片子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和8位机差不多的价格了。那还让不让8位机活了。stm32比别的arm的片子的价格也便宜不少,什么道理呢。这么便宜我都不放心用它了。谁能给解释下呢。

网友:
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吧

就是,就是。

主要是功能没有ARM11 ARM9 这么强大,制造工艺比较低。

网友:
lz接触过几种8位机?知道8位机主流价格吗?别拿电子市场的价格说事,我们用的8位单片机,每年几百万,单价小于0.5美元。就这还被客户逼着再降价,否则换别家的

网友:
0.5*6.5=3.25,不便宜呀,不知道FLASH,RAM多少的?

网友:
科技在进步呀!

网友:
ST把价格压得太低了,以后肯定没下降空间了,等着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接触过几种8位机?知道8位机主流价格吗?别拿电子市场的价格说事,我们用的8位单片机,每年几百万,单价小于0.5美元。就这还被客户逼着再降价,否则换别家的

和楼上比不了,我们是小公司,拿货的量都很小的。
我们之前用的片子是pic的18系列的用的最多的还是pic18f4620.这个片子要比同配置的stm32的贵一倍吧。

回复 网友C:
就是,就是。
主要是功能没有arm11 arm9 这么强大,制造工艺比较低。
我认为不能拿stm32和arm9、arm11比,不是同一个档次的。stm32是和arm7来竞争的。
也了解过arm7的芯片,价格也是和stm32的没得比。
单单就是因为工艺改进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工艺改进造成芯片成本的降低。那么相应的抗干扰性能也会随之下降吧。

回复 网友D:
st把价格压得太低了,以后肯定没下降空间了,等着涨吧

这个也是我担心的^

网友:
STM32适合开发者啊  价格能够接受

网友:
STM32市场不小,出货量很大,我们这一直在用,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