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C模块,时光倒流

楼主(2011-08-21):
今天中午去赴宴,去的路上用470C记录了一个文件,回来的路上又记录了一个文件,晚上调试程序,发现时光逆流了两次

去的路上逆流一次 (原文件名:2011-08-21_220505.jpg)

回来又逆流一次 (原文件名:2011-08-21_220737.jpg)

路过的哪位知道的兄弟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解析及保存先后的问题

网友:
但是为啥坐标不一样呢~

网友:
通常,GPS每秒输出1次,同1次输出是多句GPS信息中,其坐标肯定是一样的。
楼主位的数据,其GPRMC,GPGGA不是同1次输出的
既然不是同1次输出的,那坐标漂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做解析哎,直接把GPS输出的数据保存在SD卡上的
再说也不该同一个时间输出两次的吧?

有空我加个时钟上去对比下时间看看吧,手头没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做解析哎,直接把gps输出的数据保存在sd卡上的
再说也不该同一个时间输出两次的吧?
有空我加个时钟上去对比下时间看看吧,手头没晶振

本身已有时钟啊,而且绝对比你“造”的时钟准

那就是你保存的问题
你看下你的GPGSV,怎么会连续保存的都是它呢。

另,你可以看看 傻孩子 的原子操作

楼主:
gsv本来就是三个一组的嘛,没问题啊
用时钟对此只是想确认是不是确实是gps的时间出了问题,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能让我知道语句输出先后就行了
我要是直接接电脑串口也是这样输出的,就不是我保存的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gsv本来就是三个一组的嘛,没问题啊

你有看过说明书吗

楼主:
我的图片上gsv是按3,1 3,2 3,3的顺序输出的吧?手机上的,图片小看不清

网友:
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GPS模块直接接到电脑串口,观察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次把笔记本带着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