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上的VFD屏的灯丝可以用直流电吗?

楼主(2011-08-21):
RT修了一个低音炮,变压器烧了找不到原配的请问我可以用7805稳压成5V为灯丝供电吗?

网友:
可以,,,7805发热大点而已(灯丝电流大).......

网友:
还会造成一端亮,一端暗的情况,最好是交流,而且是高频交流(100Hz以上).

网友:
两端的电压差会影响电流分布.

网友:
通直流电会影响灯丝寿命,正极容易烧。

网友(2012-02-24):
VFD的灯丝一般用不了5V。你可以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对照一下数据手册看看灯丝电流,5V会烧的,不会烧也会大大降低寿命
而且灯丝在长度上有线性电阻,如果用了直流的话会出现电势随电阻而降落,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一边暗一边亮

推荐还是用1.5~3V的交流,最好要100Hz以上,但是其实工频也完全可以。变压器最好中心抽头通过稳压管接地,可以把灯丝电势抬高,让0V成为截止偏压,这样可以免去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