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 900 GPRS 发数据问题

楼主(2011-08-22):
最近用SIM900B GPRS 发数据 UDP 方式,有个问题不明白了

例如我要发送一个字 0xE903,我应该怎样发送呢,有个朋友告诉我将一个字先分成高字节和低字节,即0xE9和0x03,分别发送
在发0xE9的时候将0xE9转化成'E','9',即字符E和9的ASCII码,同样将0x03转化成'0','3'。我朋友用华为的模块发过去直接收到0xE9,和0x03。我发送完后收到的是 四个字节 45H 39H 30H 33H,请教老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SIMCON的东西我感觉是这样:如果你发的是指明了数据长度的send命令,则输入什么原样照发,0x00-0xff都可以。如果不指明长度,则按ASCII处理,收到0x1A结束。

楼主:
问题已解决,直接发送E9H,03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