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22):
在VCC为3.3V的情况下,MSP430F14X系列的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高电平电压范围是多少?低电平电压范围是多少?谢谢大家,在线等。

网友:
……
文档上不会没有这样的说明吧?!

网友:
MSP430的输出为CMOS电平,本人亲自测试过,低电平小于0.3V,高电平大于3.0,当然是接小电流驱动了。悬空基本接近0和电源电压

网友:
小于0.7.。大于3.0吧。。

网友:
DataSheet中的数据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