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只能做数据传输的么?可以做雷达么。。

楼主(2011-08-22):
我手里有两个nrf905,感觉除了做数据的传输以为就没有用了,我想他可以做一个雷达么,像超声波测距一样的。。谢谢了。。

网友:
至少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做雷达。
反射的时差几乎判断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雷达的频率也就几百M的样子,他的也是,那么可以发送1010101。。。这样的序列,判断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达频率几十GHZ高的上百GHZ
靠返回时差测距。
你说这个芯片时间精度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几百M的雷达的。

网友:
有几百M的雷达
问题是,分辨率多少?X米 XX米?还是XXX米?

网友:
你说这个芯片时间精度多高?

楼主:
时间精度?我只是知道,他平时使用来收发数据的。我想用这个来实现雷达的功能,但不是专门的雷达芯片。。
做一个雷达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辨率应该要求挺高的,我是想做一个生命探测器,可是苦于不会做雷达,而且想借助现有的模块,看到nrf905可是胜任穿墙等功率,所以我想通过他来收集反射的信息做一个雷达,不知道可以不。我有一个dsp可以做数字处理的。谢谢了

楼主:
上传一个下载的论文,写得很详细,不过我想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完成这个实验。

网友:
超声波40K的频率都可以做几米到十几米的测距,所以这个做雷达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
只是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主要在高频那块。做出来的话距离和精度也是绝对超过超声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超声波40k的频率都可以做几米到十几米的测距,所以这个做雷达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
只是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主要在高频那块。做出来的话距离和精度也是绝对超过超声波的。

这位仁兄,光看频率不行呀,40K超声波的波长是多少?40K无线电波的波长是多少?从理论上讲也是做不到的。40K电磁波波长7500米左右,除非遇到大于7500米的物体否则都不会反射回来。

网友:
声波速度360m/s
电磁波空气中速度约为300,000,000m/s
1m距离发射到返回,芯片可能连收发切换的时间都不到就已经返回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声速。是433M的电磁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声速。是433m的电磁波

我是说电磁波比声速快得多,对时间精度要求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