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俩个7806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1-08-22):
就是自己有一个7806降压,输入是12v,可是7806的芯片发烫,要的是1安的电流,查了7806最大是1安多一点,可是发热,就是大虾看看可以不可以并!!!

网友:
不可以并联
没有均流的芯片都不可以并联的,两个的输出稍有差别就烧了。
你这个可以考虑用To-3的加散热器。

楼主:
呵呵呵呵,就是并在一条线上的,应该是电流一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呵呵,就是并在一条线上的,应该是电流一样吧。

人家说的均流不是象你说的那样的。这你没理解的话不建议你这么用了。
你还是用大电流的稳压块吧,或用功率管扩流。网上找,很多的

网友:
加散热片,或者输入端串个大功率电阻消耗电功率

网友:
lz没有理解为什么会发烫~找下LDO的资料看看~4楼是个办法

楼主:
呵呵呵呵呵呵,多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则上说,两个三端固定式集成稳压器78xx是不可以直接并联的。

当确认满足下列条件时,尚可以直接并联使用的。
1.输出电压偏差小于30~40mV;
2.负载调整率偏差小于15%;
3.输出电压温度系数偏差小于15%。

并联之后,总输出电流比两稳压器输出电流之和要小一些,一般大约小15~20%。若单个电流1.5A,并联后可输出2.5A以上。
仅供参考。

网友:
用317吧。

7806其实不是不可以并联,只是,后面必须加二极管防止两路压差产生的大电流。

而且因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会自动均衡两路电流。(电流大,二极管上的压降就大,自然……)

网友:
我听同事说,是可以并联的,我没试过,但我做过类似的分立元件电路。按我的理解,7806并联,输出端要分别串一只小电阻,再接到负载。缺点是,电流变化时,输出的电压有波动。
IC推荐电路,是用三极管扩流。我倾向于7806+13004大功率三极管扩流。
IC发热,是因为电流较大,并且输入电压高引起的。我们以前采取的措施有:
1)用LM317,
2)加散热片;
3)串电阻
4)降低变电器输出电压等方法解决。

楼主:
呵呵呵呵呵呵,今天我试过了。可以的,就是在二者之间加一个二极管,过流保护。在每个加一个散热片,输出1A的电流发热不是很大,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可以并联”的,都是采取了措施的。采取措施后的“并联”方案太多了。
显然都不是直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