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能实现多少点的FFT?

楼主(2011-08-22):
自己是CPLD/FPGA新手,想请教CPLD,比如EMP240,大概能实现多少点的FFT,有经验的大牛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不懂!顺便问下FFT用在什么项目上?

楼主:
用在大带宽通信上的,实现OFDM,这样可以消除多经延时的影响。

网友:
还是没能懂,哪种产品上要这种通信?谢谢。

楼主:
也不是产品项目上用的,是自己做着玩的,通信的应该都能用上吧,比如高带宽的无线。

了解fft实现的大牛来说说吧,自己对cpld/fpga了解太少了。

网友:
基本实现不了,没内置RAM块,200多个LE大概只能生产200多个REG,MY GOD。你还指望它什么?

楼主:
呵呵,谢谢,如果实现256点的大概要什么级别的?有适合的cpld吗?

网友:
.....fpga吧 选带硬件乘法器的  一定CPLD???别把自己吊死哦

楼主:
恩,主要是自己不太熟悉,fpga比cpld复杂啊。

网友:
CPLD实现不了吧。门电路太少

网友:
插,看成了TFT,原来是FFT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同样的写程序~~

最好用FPGA,CPLD根本没法

256点也要看你的数据位宽和旋转因子的精度,要求的速度等

一般100多块钱的FPGA就可以做你的那个事

论坛里有很多成功的帖子

网友:
感觉FFT要用DSP来做比较合适吧

另外问题问的也不太恰当。如果有足够外部RAM和时间的话多少都算得来。
应该指定许用时间和空间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