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想请您帮忙看看我们做的avr板子

楼主(2011-08-22):
马老师,您好。我们这段时间做个块mega16的板子。到嘉立创做了板子,前两天到货了,现在测试下来有些问题,想请教下您。
max232那块没有电解电容,因为看到网上有人用贴片电容也行,所以换上了0.1uF的贴片电容。现在发送数据和程序中设定的不一致。
mega16熔丝位设定外部晶振后就没反应了,怀疑没有晶振电路没有起振。不知道如何测定,解决。
感谢马老师!

网友:
max232用贴片电容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吗,那能帮忙看看原理图和pcb吗?是不是因为电容离max232不够近?

网友:
老实交代,你的max232多少钱买的

网友:
波特率没有调准?循环发0x55,用示波器看看位宽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块不到,5~7角的样子。难不成因为是假的?
但是价格比较贵的芯片网上也不太找得到额……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来惭愧,这几天有事情都不在实验室,就随身带了块做好的板子……示波器也比较难找。因为考虑的波特率的情况,所以我特意熔丝位设置了外部晶振,没想到外部晶振也有问题,mega16竟然被锁死了……这样手上连能用的芯片都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块不到,5~7角的样子。难不成因为是假的?
但是价格比较贵的芯片网上也不太找得到额……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假货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一块不到,5~7角的样子。难不成因为是假的?
但是价格比较贵的芯片网上也不太找得到额……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价格必须是假的啊. 再说了232A才能用0.1u的电容,232不可以的.你要说你以前232也这么用, 那就请无视这句话.

网友:
楼主啊,不到一块钱的MAX232铁定是假的,那4个电容恐怕要换成1uF的才行,之前在坛子里看到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价位额,买的人还挺多的。假货真货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用过,准备回去试试,谢谢啊

网友:
一,5个电容换成1UF的
二,或者买真货,莫老大这边就有,价格嘛,自己去看

网友:
我不认为主要为电容问题,0.1u也能用,现在的芯片的性能比较好。但根据所使用器件所规定的配备为好,这个查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首先应该解决使用外部晶体不工作的问题,外部接晶体的电路通常不会错,可能是熔丝位的配置有问题。如果系统时钟本身不对的话,使用再好的MAX232,通信也不会正常。

所以首先应该保证确定M16的确工作在你设定的工作频率。

网友:
MAX232是否工作正常,可以接成环路方式测试(用个小电阻短接),上位机自发自收。
如果测试不正常,可以检测MAX232的Txout的引脚电平,有数据时是会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max232是否工作正常,可以接成环路方式测试(用个小电阻短接),上位机自发自收。
如果测试不正常,可以检测max232的txout的引脚电平,有数据时是会变化的。

这个方法,不能检测到自己的工作频率是否与设计的相符合,只能测试MAX232硬件通路是否正常,或其它通信部分的代码。如果系统工作频率不对,其它的测试都可能造成假像。

所以首先确定工作频率是否对。因为lz提供的信息不多,但提到“发送数据和程序中设定的不一致”。另外“mega16熔丝位设定外部晶振后就没反应了”。所以我建议先确定熔丝位的配置,看是否系统工作频率与设计的相同。

检查和测试,应该从最低层开始。如果低层不对,测试上层就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