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MOS管驱动电路求救,高手,新手,老手都请入。

楼主(2011-08-22):
高手们,跪求各位看看这个电路可不可以驱动MOS管

网友:
低频下勉强可以,高要求场合就免了。都共地了,直接驱动不更省料和有效?

网友:
无法关断FET,根本不能用,至少在G加2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共地,也有影响啊???求解释。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断时间很长罢了,不过G极极容易接受外部感应,有如人体G点。

网友:
同意2楼。

你用光耦是想隔离吗? 隔离的话 地市分开的

若不想隔离,直接三极管驱动

建议 做成推挽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共地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既然共地了,为什么不直驱(电平转换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光耦在这里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是吧,我刚测试了一下好像真的不能关断哦,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耦在这里有起到电平隔离的作用:隔开5V可12V。也许需要很长的关断时间,也许永不关断。

网友:
把MOSFET的栅极看做一个电容,光耦导通,12V通过导通的光敏三极管给它充电,电压大于Vth以后,MOSFET导通;

光耦关断以后,电容上的电荷无处释放,G极继续维持关断前的电压,于是MOSFET持续导通。

楼主:
多谢各位,就是说这个电路不行咯,那恳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7994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15200380596&bbs_id=9999

我搞这个MOS管驱动要崩溃了,本意是用单片机控制单个MOS管通断,但我用了7805进行12V转5V给单片机供电,所以不能用图腾柱驱动,怕12V灌通单片机,所以求求各位给点好意见,谢谢啦。

网友:
楼主买tlp250或hcpl3120吧

网友:
栅极泻放电阻呢

网友:
楼主可以参照50楼图。电源端接你的12V,5V和12V共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79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on97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我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得很:目的就上让栅极高电平(管导通时)建立得快,低电平(管截止时)栅电容放电得快,同时隔开5V与12V.

网友:
用推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断时间很长罢了,不过g极极容易接受外部感应,有如人体g点。

最后一句很YD的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能不能上张图啊,小菜我看不懂啊,呵呵,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都在13楼了,慢慢消化才有所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不过还是要问一下那个三极管cb端会不会导通啊,我觉得不会但有人说它像二极管一样有个压降,我测了一下还确实是有,那到底会不会导通啊??

网友:
指哪个电路的哪个三极管的CB端(还是叫"集电结"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图和我在电源论坛看到的那个图差很相似
不过那个图里使用了一个7.5V的稳压二极管
不知道Q3是不是靠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R4上产生的压降来导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709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15200380596&bbs_id=9999
9楼和17楼讲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PWM-A端显然不能直接接5V供电的单片机口线。
    D2是为了在PWM-A口输出为低时,大幅抵消D1和PWM-A口的压降,使Q3更好的截止。如果PWM-A口的压降很小。比如小于等于0.6V,那么D2至少可以用2支IN4148相串后接入替代现D2位,阴极朝向Q3,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果OUTA后是接场管的话,某些参数略为修改,Q2和Q4完全可以免去不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8050和8550的CB端(集电结)都不会将12V倒灌进单片机,可问题是8550管将12V通过发射结(EB端)灌进单片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pwm-a端显然不能直接接5v供电的单片机口线。
    d2是为了在pwm-a口输出为低时,大幅抵消d1和pwm-a口的压降,使q3更好的截止。如果pwm-a口的压降很小。比如小于等于0.6v,那么d2至少可以用2支in4148相串后接入替代现d2位,阴极朝向q3,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果outa后是接场管的话,某些参数略为修改,q2和q4完全可以免去不用。

    再补充一点:在PWM信号沿不是很陡直的情况下,采用稳压管的好处是在Q1和Q2两管轮流工作的交越处,避开Q1和Q2同时导通的可能工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避免Q1和Q3同时导通吧
另外,Q3 是否通过稳压管工作电流在R4上产生压降而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笔误。是Q1和Q3。当PWM-A端为高时,D1截断(或流经D1的电流很小),12V电压经R1,使D2击穿,Q3eb结得电流而导通,此时R4的两端的电压被Q3eb钳位于0.6V(理论值)。不宜说“Q3 是通过稳压管工作电流在R4上产生压降而导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2011-11-04):
楼主 你可以加一个pnp三极管对地

画板画的。。。

网友(2012-01-01):
郁闷
买了4个光耦烧了2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谈论这个电路是否可行之前,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电路元件的方向,你的光藕上下是反的,看起来很别扭。即便很简单的电路也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才好。
在来说这个电路,你的mosfet驱动只有充电回路,放电回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