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110使用疑问

楼主(2011-08-22):
前段时间买了若干L9110 H桥,按PDF 没有提到AB全高状态,静态加电时AB=HH没有发热,但是给1kHz脉冲,9110就冒烟.正常驱动A=H,B=L时,B变H感觉有短时间刹车现象,因为如果A=0,电机停得慢,当A=H,B由L变H就快速停.按理AB=HH是可以的,只是实际结果,静态没问题,动态就烧了.之所以这样实验,是因为我想将它用来驱动互补带死区的MOS桥.可惜连烧几个.

网友:
:
    这是网上找到PDF里的输入输出逻辑表:

          IA IB OA OB

从表中看,AB同为高电平或同为低电平,两路输出都为低电平,也就是刹车状态。
    我在试制舵机时也曾烧过几片,怀疑其死区时间过大,以致只能用在玩具小车的前进后退转换,不能用在频繁的状态转换电路中。

网友:
高电平与低电平的输出内阻不同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