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RUN RT-Thread 怎么看变数值?

楼主(2011-08-22):
Keil 都无法查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是初始化的吧。。要运行以后才有值的

网友:
一直处于运行状态?多试试应该能够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处于运行状态?多试试应该能够出来的
已经试了上千次......RT的程序好像都会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不会啊,你用的什么编译参数?我们这边调试都好好的,变量这些都能够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你用的什么编译参数?我们这边调试都好好的,变量这些都能够显示
宣告方式不同就会这样.
你下载RT_flac 范例试就知道了,进入其他程序也会.

网友:
运行调试 (原文件名:webnet.jpg)

运行,断点断下,local变量出来,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调试 (原文件名:webnet.jpg)
运行,断点断下,local变量出来,没问题啊。
我使用uVision4,只要进入程序->程序->程序->.右侧只要使用结构指标通通无法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no2000,解flac只是我向Radio新增的一个例子.跟RT-Thread(ffxz)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你的MDK为啥这样,我也不清楚.或者你重装MDK会好(我用的是3.8a).以下是我的截图.采用STM32 Radio SVN的flac例子.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3.8a好像已经不好找了吧,STM32范例都是uVision4.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no2000,解flac只是我向radio新增的一个例子.跟rt-thread(ffxz)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你的mdk为啥这样,我也不清楚.或者你重装mdk会好(我用的是3.8a).以下是我的截图.采用stm32 radio svn的flac例子.希望能帮上忙.

不要说这样吧,这个是一样的呀。

以下是我用Keil MDK 4.2调试运行的例子,板子是LPC1768,运行web server的CGI函数时的断点情况。

网友:
既然其他人的MDK4可以看,为什么楼主不升级一下版本呢?说不定就是版本原因解决个别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其他人的mdk4可以看,为什么楼主不升级一下版本呢?说不定就是版本原因解决个别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 uVision4 V4.03a 可是为什么我写的程序都不会这样?
因为更新版本有很多模拟软件都要重灌...51..J-LINK..ULINK2..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