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1-08-22):
怎么通过对示波器的操作来计算存储深度?

什么是浮地测量?

CAT I  CAT II  CAT III  这是电压指标,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浮地测量

网友:
存储深度:
以常见示波器TDS220(存储深度2.5k)为例,如测一个300kHz方波

时间轴设定 25us/div , 此时取样点间隔 0.1us , 总记录时长 250us , 一个周期的波形约由34个点组成

时间轴设定 50us/div , 此时取样点间隔 0.2us , 总记录时长 500us , 一个周期的波形约由17个点组成

时间轴设定 100us/div , 此时取样点间隔 0.4us , 总记录时长 1ms , 一个周期的波形约由8个点组成

网友:
CAT等级

根据国际电子电工委员会IEC1010-1的定义,我们把电工工作的区域分为四个等级,分别称作CAT I, CAT II, CAT III和CAT IV。CAT等级是向下单向兼容的,也就是说,一块CAT IV的用表在CAT I,CAT II和CAT III下使用是完全安全的,但是一块CAT I的万用表在CAT II,CAT III,CAT IV的环境下使用就不保证安全了。
例如一个CAT III 600V的万用表,表示这样一个万用表可以在CAT I, II和III区域安全使用,在这三个区域里如果表受到最高600V的电压冲击,表不会对人体安全产生威胁,但是这款表在CAT IV域使用的时候,或者说受到700V的高压冲击的时候,就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了。CAT等级是向下单向兼容的,也就是说,一块CAT IV的用表在CAT I,CAT II和CAT III下使用是完全安全的,但是一块CAT I的万用表在CAT II,CAT III,CAT IV的环境下使用就不保证安全了,表可能发生爆炸、燃烧威胁到你的安全。
CAT等级意味着对客户的人身安全承诺!它不仅仅是的耐高压!CAT等级严格规定了电气工作人员在不同级别的电气环境中可能遇到的电气设备的类型以及在这样的区域中工作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必须要遵循的安全标准。对于万用表、钳型表、过程校准仪表等手持表来说,他们所标注的CAT等级表明了他们各自所归属的最高的“安全区域”,CAT后面的电压数值则表示了他们能够受到电压冲击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