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303DLH X轴总是溢出显示-4096 由+-2.5gauss改为+-4gauss 就不溢出了,大家遇上过吗

楼主(2011-08-22):
采到的数据,以下是以 +-2.5gauss量程

楼主:
大家看上一楼我发的数据,结合本楼图,采样到的X轴数据还是远小于635*2.5=1587的。为什么就溢出了呢?

楼主:
转动板子,在+x 或-x最大的时候,就显示-4096了。

楼主:
转一圈的采到的X轴数据   量程为+-2.5gauss

MAG_X:26   MAG_Y:104   MAG_Z:-256
MAG_X:28   MAG_Y:104   MAG_Z:-263
MAG_X:24   MAG_Y:104   MAG_Z:-257
MAG_X:27   MAG_Y:105   MAG_Z:-265
MAG_X:26   MAG_Y:103   MAG_Z:-261
MAG_X:26   MAG_Y:107   MAG_Z:-261
MAG_X:30   MAG_Y:101   MAG_Z:-257
MAG_X:27   MAG_Y:101   MAG_Z:-261
MAG_X:25   MAG_Y:104   MAG_Z:-262
MAG_X:26   MAG_Y:107   MAG_Z:-259
MAG_X:26   MAG_Y:107   MAG_Z:-263
MAG_X:22   MAG_Y:108   MAG_Z:-260
MAG_X:15   MAG_Y:112   MAG_Z:-260
MAG_X:4   MAG_Y:147   MAG_Z:-253
MAG_X:-7   MAG_Y:170   MAG_Z:-245
MAG_X:-33   MAG_Y:191   MAG_Z:-239
MAG_X:-40   MAG_Y:195   MAG_Z:-234
MAG_X:-51   MAG_Y:196   MAG_Z:-238
MAG_X:-59   MAG_Y:196   MAG_Z:-235
MAG_X:-68   MAG_Y:198   MAG_Z:-233
MAG_X:-73   MAG_Y:202   MAG_Z:-228
MAG_X:-78   MAG_Y:202   MAG_Z:-226
MAG_X:-94   MAG_Y:199   MAG_Z:-229
MAG_X:-100   MAG_Y:207   MAG_Z:-220
MAG_X:-101   MAG_Y:208   MAG_Z:-219
MAG_X:-105   MAG_Y:205   MAG_Z:-217
MAG_X:-112   MAG_Y:207   MAG_Z:-219
MAG_X:-118   MAG_Y:208   MAG_Z:-209
MAG_X:-118   MAG_Y:203   MAG_Z:-213
MAG_X:-121   MAG_Y:204   MAG_Z:-209
MAG_X:-131   MAG_Y:203   MAG_Z:-205
MAG_X:-4096   MAG_Y:200   MAG_Z:-213
MAG_X:-4096   MAG_Y:191   MAG_Z:-209
MAG_X:-4096   MAG_Y:195   MAG_Z:-214
MAG_X:-4096   MAG_Y:188   MAG_Z:-210
MAG_X:-4096   MAG_Y:186   MAG_Z:-210
MAG_X:-4096   MAG_Y:183   MAG_Z:-208
MAG_X:-4096   MAG_Y:177   MAG_Z:-209
MAG_X:-4096   MAG_Y:170   MAG_Z:-210
MAG_X:-4096   MAG_Y:164   MAG_Z:-214
MAG_X:-4096   MAG_Y:157   MAG_Z:-206
MAG_X:-4096   MAG_Y:139   MAG_Z:-207
MAG_X:-4096   MAG_Y:123   MAG_Z:-207
MAG_X:-4096   MAG_Y:109   MAG_Z:-212
MAG_X:-4096   MAG_Y:104   MAG_Z:-209
MAG_X:-4096   MAG_Y:84   MAG_Z:-204
MAG_X:-4096   MAG_Y:75   MAG_Z:-211
MAG_X:-4096   MAG_Y:73   MAG_Z:-205
MAG_X:-4096   MAG_Y:60   MAG_Z:-204
MAG_X:-4096   MAG_Y:39   MAG_Z:-203
MAG_X:-4096   MAG_Y:28   MAG_Z:-196
MAG_X:-4096   MAG_Y:7   MAG_Z:-200
MAG_X:-4096   MAG_Y:-2   MAG_Z:-195
MAG_X:-4096   MAG_Y:-10   MAG_Z:-199
MAG_X:-4096   MAG_Y:-26   MAG_Z:-198
MAG_X:-4096   MAG_Y:-35   MAG_Z:-187
MAG_X:-4096   MAG_Y:-39   MAG_Z:-191
MAG_X:-4096   MAG_Y:-35   MAG_Z:-190
MAG_X:-4096   MAG_Y:-55   MAG_Z:-188
MAG_X:-4096   MAG_Y:-69   MAG_Z:-183
MAG_X:-4096   MAG_Y:-81   MAG_Z:-178
MAG_X:-4096   MAG_Y:-91   MAG_Z:-188
MAG_X:-132   MAG_Y:-105   MAG_Z:-182
MAG_X:-128   MAG_Y:-107   MAG_Z:-178
MAG_X:-116   MAG_Y:-111   MAG_Z:-180
MAG_X:-107   MAG_Y:-113   MAG_Z:-180
MAG_X:-96   MAG_Y:-120   MAG_Z:-183
MAG_X:-87   MAG_Y:-121   MAG_Z:-184
MAG_X:-76   MAG_Y:-122   MAG_Z:-187
MAG_X:-64   MAG_Y:-123   MAG_Z:-190
MAG_X:-59   MAG_Y:-127   MAG_Z:-193
MAG_X:-54   MAG_Y:-129   MAG_Z:-190
MAG_X:-54   MAG_Y:-129   MAG_Z:-187
MAG_X:-58   MAG_Y:-128   MAG_Z:-186
MAG_X:-51   MAG_Y:-133   MAG_Z:-179
MAG_X:-36   MAG_Y:-126   MAG_Z:-186
MAG_X:-27   MAG_Y:-127   MAG_Z:-187
MAG_X:-35   MAG_Y:-129   MAG_Z:-184
MAG_X:-30   MAG_Y:-129   MAG_Z:-185
MAG_X:-22   MAG_Y:-135   MAG_Z:-186
MAG_X:-7   MAG_Y:-128   MAG_Z:-181
MAG_X:4   MAG_Y:-128   MAG_Z:-188
MAG_X:25   MAG_Y:-128   MAG_Z:-185
MAG_X:41   MAG_Y:-120   MAG_Z:-182
MAG_X:54   MAG_Y:-118   MAG_Z:-180
MAG_X:71   MAG_Y:-109   MAG_Z:-182
MAG_X:79   MAG_Y:-98   MAG_Z:-186
MAG_X:80   MAG_Y:-92   MAG_Z:-185
MAG_X:92   MAG_Y:-93   MAG_Z:-187
MAG_X:97   MAG_Y:-78   MAG_Z:-188
MAG_X:103   MAG_Y:-63   MAG_Z:-194
MAG_X:104   MAG_Y:-61   MAG_Z:-196
MAG_X:115   MAG_Y:-50   MAG_Z:-186
MAG_X:118   MAG_Y:-44   MAG_Z:-198
MAG_X:125   MAG_Y:-34   MAG_Z:-194
MAG_X:129   MAG_Y:-30   MAG_Z:-192
MAG_X:125   MAG_Y:-27   MAG_Z:-195
MAG_X:127   MAG_Y:-28   MAG_Z:-192
MAG_X:132   MAG_Y:-14   MAG_Z:-198
MAG_X:137   MAG_Y:-5   MAG_Z:-191
MAG_X:-4096   MAG_Y:0   MAG_Z:-195
MAG_X:-4096   MAG_Y:12   MAG_Z:-197
MAG_X:-4096   MAG_Y:16   MAG_Z:-194
MAG_X:-4096   MAG_Y:24   MAG_Z:-195
MAG_X:-4096   MAG_Y:35   MAG_Z:-193
MAG_X:-4096   MAG_Y:58   MAG_Z:-201
MAG_X:-4096   MAG_Y:68   MAG_Z:-200
MAG_X:-4096   MAG_Y:73   MAG_Z:-197
MAG_X:-4096   MAG_Y:82   MAG_Z:-197
MAG_X:-4096   MAG_Y:94   MAG_Z:-200
MAG_X:-4096   MAG_Y:106   MAG_Z:-197
MAG_X:138   MAG_Y:112   MAG_Z:-196
MAG_X:132   MAG_Y:119   MAG_Z:-203
MAG_X:133   MAG_Y:123   MAG_Z:-204
MAG_X:137   MAG_Y:127   MAG_Z:-188
MAG_X:-4096   MAG_Y:128   MAG_Z:-194
MAG_X:129   MAG_Y:139   MAG_Z:-195
MAG_X:122   MAG_Y:144   MAG_Z:-191
MAG_X:125   MAG_Y:155   MAG_Z:-193
MAG_X:115   MAG_Y:166   MAG_Z:-192
MAG_X:117   MAG_Y:175   MAG_Z:-196
MAG_X:111   MAG_Y:177   MAG_Z:-197
MAG_X:100   MAG_Y:189   MAG_Z:-193
MAG_X:95   MAG_Y:193   MAG_Z:-191
MAG_X:98   MAG_Y:193   MAG_Z:-192
MAG_X:89   MAG_Y:201   MAG_Z:-192
MAG_X:85   MAG_Y:201   MAG_Z:-184
MAG_X:77   MAG_Y:208   MAG_Z:-195
MAG_X:72   MAG_Y:214   MAG_Z:-191
MAG_X:65   MAG_Y:213   MAG_Z:-194
MAG_X:60   MAG_Y:222   MAG_Z:-196
MAG_X:49   MAG_Y:224   MAG_Z:-198
MAG_X:44   MAG_Y:234   MAG_Z:-193
MAG_X:31   MAG_Y:226   MAG_Z:-195
MAG_X:28   MAG_Y:233   MAG_Z:-196
MAG_X:21   MAG_Y:242   MAG_Z:-199
MAG_X:3   MAG_Y:241   MAG_Z:-195
MAG_X:3   MAG_Y:240   MAG_Z:-200
MAG_X:0   MAG_Y:240   MAG_Z:-199
MAG_X:-11   MAG_Y:240   MAG_Z:-204
MAG_X:-9   MAG_Y:236   MAG_Z:-207
MAG_X:-15   MAG_Y:237   MAG_Z:-201
MAG_X:-24   MAG_Y:238   MAG_Z:-204
MAG_X:-27   MAG_Y:233   MAG_Z:-204
MAG_X:-32   MAG_Y:243   MAG_Z:-200
MAG_X:-38   MAG_Y:242   MAG_Z:-205
MAG_X:-43   MAG_Y:239   MAG_Z:-211
MAG_X:-58   MAG_Y:239   MAG_Z:-207
MAG_X:-64   MAG_Y:240   MAG_Z:-204
MAG_X:-69   MAG_Y:239   MAG_Z:-211
MAG_X:-79   MAG_Y:238   MAG_Z:-210
MAG_X:-79   MAG_Y:227   MAG_Z:-211
MAG_X:-91   MAG_Y:227   MAG_Z:-206
MAG_X:-91   MAG_Y:218   MAG_Z:-216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数据很正常,必须选择不会溢出的量程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数据很正常,必须选择不会溢出的量程才可以。

看数据,X轴的最大数据才138 ,然后就跳到溢出了,远没达到超出量程的值,不能理解为什么突然就溢出了.

网友(2012-02-21):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你的spec里sensitivity和我的不一样啊!!!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