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现在我做的一块板,同时用到了正负15V和正负5V的电源,现在的想法是通过电源转换芯片,LM2576把外部输入的正15V转换成+5V,MC34063将正15V装换成负5V.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加隔离。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想求教各位高手。请多多指点。

网友:
不需要,我们做的就没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

网友(2012-08-27):
如果外界信号进入板子,信号之间需要隔离,给隔离信号的器件供电的电源也需要隔离。

大家有没有合适的隔离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