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使用同一个线程函数创建不同的线程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最近在使用RTT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线程函数 rt_function(); 创建了八个优先不同的线程,每一个线程启动时,都是调用这个rt_function()来作为该线程;线程可以正常启动,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会无缘无故跑飞,根本不知道跑到哪里;跟踪也跟踪不了;试着将线启缩减到4个,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没有以上问题出现;
    是不是这个线程调用同一个线程启动函数,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理论上说应该不会有该问题啊,如果是线程切换的话会将所用的临时放到堆栈中保存,再运行另一个线程。。想不明白,我的堆栈放大到1K也没用。。

网友:
你线程同步了吗?有没有设置防干扰?争夺资源什么的

楼主:
线程同步??不是很明白,防干扰到没有做上去,不需要争夺资源,使同的是不同全局变量,都是独立的。

网友:
是否你代码中还是有些细节你没注意到?因为是相同的线程运行函数,那么对全局变量的访问应该要加锁的

楼主:
应该不会有全局变量访问导致线程出错的问题;我使用一个二维数组作为全局变量,每个线程都有一个独立的全局变量,应该不会对线程有影响,不过可以试一下加个互拆量上去用着试一下,但是加了互斥量上去的话,感觉我的程序就改变了。我的想法是八个线程是同时跑的,但加了互斥量就变成了一个线程在运行,和我的想法不符,不过可以先试试。。具体还是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