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阻塞赋值的延迟问题?

楼主(2011-08-22):
在夏宇闻的书《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第195页有这样两句话:
1.一般可综合的阻塞赋值操作在RHS(右手方向)不能设定有延迟(即使是零延迟也不允许)。从理论上讲,他与后面的赋值语句只有概念上的先后,而无实质上的延迟。
2.所谓阻塞赋值的概念是指在同一个always块中,其后面的赋值语句从概念上(即使不设定延迟)是在前一句赋值语句结束后再开始赋值的。

个人理解:理论上没有延迟,实际上后面的赋值语句与前面的应该有延迟。前面的语句执行了后面的语句才执行,布线工艺会造成延迟。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没人回复  自己来回复一下

网友:
Verilog 没有物理的延迟概念,但是有时钟的延迟概念。
用Verilog 软模型生成的硬模型就有物理的时序延迟。

纯粹个人看法,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