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简单驱动电路,单5V供电,无变压器,无罕见IC(原创)

楼主(2011-08-22):
无电路图,有板子,可热转印

使用IC:AT89C2051 7407/7406 CD4094*2 CD4017 MC34063

电路描述:

MC34063把5V升压到18V,供两个CD4094和一个CD4017,(CD4000可以工作到18V,不信看手册);

CD4094级联,构成16bit Seg Driver,CD4017的Y1到Y8接栅极,做DIG Driver;

CD4094的CLK DATA STORD用10K上拉到18V,CD4017的CP MR用10K上拉到VDD;

把CD4094和4017的数据输入端接到7407输出;

7407输入连接到AT89C2051;

VFD灯丝一端接地,一段通过4*4148接5V电源。(此处可改进,不要直接接地,阴极通过一个4148接地使栅极负电位,减少漏光)

这是最终的图,直接热转印即可,板子尺寸是40X100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哈哈,上个图吧。

楼主:
索爱的200W,实在对不起观众

这个屏是searchsky那里买的,一乐上的也是这种

楼主:
PCB文件

用sprint layout 软件打开,阿莫在论坛发过

//--------------!!!!!!!!!!!

必须提一点,我是先确定尺寸再画板子的,所以单面板做的非常密集,所有线路都要镀锡或阻焊,否则0.2的距离18V的压差很容易出问题

有个严重问题是MC34063的附近没有大的退耦电容,原因是放不下,我是直接从废主板拆个大X7R焊上去了

AT89C2051的特性非常独特,VCC到2V都不复位,所以复位电容要加个二极管,事实上真要把这东西做模块用,有必要周期性复位

最后再说一点,整个模块耗电  150mA ,灯丝电压在1.5到3V均可工作

网友:
楼主 U盘和我的一样

楼主:
忘了还有89C2051的工程,这个模块做成串口9600baud通信的,协议为发0xfe缓存复位,发 个位..十位..百位.....到第8位

发送的是值,可以转成ASC码,ABCD的字模还没做..心烦呀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有空试试看。

网友:
学习楼主认真钻研的精神。

网友(2011-09-29):
楼主,这个资料可否让我拿去做成套件提供给大家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等屏来了再研究

网友:
顶一下
最近我也在弄VFD,以前没有弄过,一看电源我都晕了,好几种电压不说,又是交流直流,还要负电压。

网友:
灯丝是用直流电源吗?

楼主:
灯丝是直流,灯丝电压不高,不会造成左右亮度不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尽管拿去,不过要修改一下,加滤波

网友:
今天刚听说VFD

网友:
4017数据手册上的极限值电压时18V,这样是不是长期使用不可靠啊

网友:
我找的好多驱动芯片都要负电压,按道理,只好阳极电压高于灯丝电压就可以了吧

楼主:
这个VFD的手册

回复 网友B:
我找的好多驱动芯片都要负电压,按道理,只好阳极电压高于灯丝电压就可以了吧

是的,不过栅极更像是加速极,对阴极正电位

网友:
LZ你好,你提供的PDF没法做热转印,请把丝印层去掉,以保留底层的。谢谢。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我正在搞一个设备,有个显示时间的屏,我想用个VFD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法国人做的时间同步设备,用的是点阵的VFD,屏很小,电路看起来也很简洁,跟楼主好像是差多不多的思路。

灯丝供电电源是不是最好独立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装 SprintLayout 软件,一搜就有

网友:
我将4094的DATA,CLK,STORD上拉到15V上拉电阻为6.8K,4094的VDD接的也是15V但是并行输出端口电压也只有大约5V的电压,VFD很暗,请楼主指教下!

网友:
感谢至极,正好买了这个VFD,正在发愁怎么驱动。另外灯丝电流在70-80mA就可以工作了,太高了不太好吧?

网友:
我直接用15V电压加在4094的并行输出端口,灯丝很亮,后来4094片子很热,不知道片子有没有烧坏。

网友:
6B595里面集成了达林顿管,外部上拉可达50V,用这用可靠性更好吧。

网友:
楼主还有这个做好的板子没有啊,有的话我买一块,我直接那个洞洞板搭了一个,整的线添乱了,也没弄出来,烦死了。

网友(2011-11-11):
8位14段VFD驱动 (原文件名:vfd_dr.png)

可以这样用3片595级联来驱动VFD的段和位码?阳极和栅极电压采用24V供电

网友:
灯丝的电压 (原文件名:vfd_f.png)
这是灯丝的供电方式,实验过了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楼主的直流电压给灯丝电压供电,有明显的偏压,灯丝的亮度很不均匀。我试过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弄的

网友:
VFD屏一般灯丝交流6V 负高压22V 先做个记号下午给大家看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 不太清楚 能给个清楚一点的图吗? 电源是用正电源还是负电源? 谢谢

网友:
负压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联系?我忘记你旺旺号了

网友(2012-01-30):
好东西
正需要呢
多谢

网友:
下面这个是我做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500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dxx&bbs_id=9999

网友(2012-09-04):
此款VFD便宜处理,2元一片,需要联系我

网友:
标记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