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高手看一下5418片内FLASH怎么写BANK1,有程序

楼主(2011-08-22):
下面的程序,只能写BANK0,怎么写BANK1 BANK2 BANK3呢?
另外,PDF写从RAM FLASH擦出,再程序怎么实现啊,搞不懂

//***************************************************************************//
//                                                                           //
//函数:void ERASE(unsigned int)                                             //
//说明:擦除片内FLASH数据段                                                  //
//参数:address ——擦除数据段地址                                           //
//                                                                           //
//***************************************************************************//
void FERASE(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int *Erase_address                             ;
  Erase_address  = (unsigned int *)address                ;
  FCTL1          = FWKEY + ERASE                          ;
  FCTL3          = FWKEY                                  ;
  *Erase_address = 0                                      ;
  FCTL1          = FWKEY                                  ;
  FCTL3          = FWKEY + LOCK                           ;
}

//***************************************************************************//
//                                                                           //
//函数:void ERASE(unsigned int)                                             //
//说明:擦除片内FLASH数据                                                    //
//参数:address ——擦除起始地址                                             //
//                                                                           //
//***************************************************************************//
void F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Wr_Addr                                  ;
  Wr_Addr =(unsigned char*)address                        ;
  FCTL1   = FWKEY + WRT                                   ;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CTL3   = FWKEY                                         ;
  for(i=0;i<length;i++)
  {
    *Wr_Addr= data                                     ;
    Wr_Addr++                                             ;
  }
  FCTL1   = FWKEY                                         ;
  FCTL3   = FWKEY + LOCK                                  ;
}

网友:
只写过在inforA,B里面

网友:
这个是编译器设置问题,设置为大编译模式,所有的FLASH空间都可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