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坤大大哥示波器第二版电路

楼主(2011-08-22):
本人模电较弱。。下面是魏坤大哥第二版示波器的模拟前端最后一级电路,请问,他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加偏置电压啊 加2.5V的偏置 就可以测-1V到1V的交流信号了  还可以通过控制偏置电压来移动Y轴

网友:
阻抗变换+直流偏执

网友:
直流偏值

网友(2011-09-27):
又学习了个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