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棘手,请哪位大侠帮回答一下:雕刻机上25针的数据端口 如何才能与笔记本上的15针(3

楼主(2011-08-22):
雕刻机上25针的数据端口 如何才能与笔记本上的15针(3排)的数据端口连接啊?

网友:
并口和VGA口相连?厉害的

网友:
是啊,楼主你说的那是显示屏接口(VGA)

网友:
MACH这个软件,以后看来要用一个显示接口了,那非快的一塌糊涂不可.
或者建议下一版本的mach用PCIE接口,并且给一个简易的接口图,也会快的一塌糊涂

楼主:
刚到望上查了一下:那是显示器接口,但笔记本右侧有个PC卡插槽,不知能否用并口卡,后与雕刻机连接?

在BAIDU上查到了此处一老帖子,发现只能用台式机的并口了.

帖子:pc转并口卡用什么样的可以连接雕刻机.

网友:
笔记本用的PCMCIA好像有两种:
1、CardBus
2、ExpressCard

前者是比较旧,老本子上才有,速度比较低。。
现在好像一般都是后者了

买个 ExpressCard 转串并一体的卡就可以了。。

哦,购买前先看好自己的是啥接口。

网友:
笔记本15针and3排,VGA?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ExpressCard 有基于PCI和PCI-E的
另外也有宽窄两种外形,LZ注意了

基于PCI-E,转1并口+2串口的250打样左右,两年前卖_国一个,至少串口很好使!
并口使用jtag也正常

楼主:
准备配个台式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备配个台式机了.

不用配,去电脑市场找台奔3/奔4的,很多新的配置和Mach3难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600买了个DELL的机器!

网友:
今天 买了 ThinkPad W520  悲剧的 发现 扩展坞 不带并口

网友:
100%能兼容一切奇怪软件的笔记本并口,只有用原厂的扩展坞——但要像11楼那样悲催就没办法了……

什么USB转并口、PCMCIA转并口……拿来装上,九成都是不能用或者不好用的,白花钱……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是买台式机!要求不高挺容易实现的!

网友:
我在用的一块PCMCIA转标准的并口卡,是华塑科技的(HT Technology)。这个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很好用的。我是在北京买的。卡上没有型号之类的。只能提供这么多。

楼主:
600的电脑,1500的雕刻机,学习用.
但好像 机器运行的速度比软件内程序运行的速度慢,有些不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0的电脑,1500的雕刻机,学习用.
但好像 机器运行的速度比软件内程序运行的速度慢,有些不同步.

lz,你真是个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