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射频板上要画个大洞?

楼主(2011-08-22):
为什么很多射频板上要画个大洞?
如下图,很多板子都看到有这样的洞

楼主:
自己顶 为什么?

网友:
那个大洞貌似是 固定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子板边还有固定孔,所以就搞不怎么清楚。

网友:
猜的:
消除板子变形应力,避免板子变形造成IC开焊。
不知道板子有多大。

网友:
2楼说的没错
就是固定孔

网友:
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
其实是为了充分的和本体接触良好。
充分接好的地线。
底层PCB基本上都是地线。
高频电路这种情况,你们懂的!

网友:
很大可能是芯片测试装具的安装孔,一些EVK会有这个东西。

射频接地都是靠密集过孔的,而且大量过孔的效果比一个大孔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法好像有些道理

网友(2014-11-21):
大孔就是固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