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g3525、tl494等隔离式升压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1-08-22):
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sg3525,TL494的电路,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可以通过3图将隔离式升压变成非隔离式升压吗?!

网友:
干嘛要这样呢?直接用Boost升压不就可以了

网友:
3图是同步buck。你找一下boost资料就明白了,

楼主:
呵呵,原来3图输buck降压电路。那么我假如我只想用tl494或sg3525搭建隔离式升压电路,应该要怎么接呢?!

楼主:
我这个帖子不能这样子沉下去。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和你们讨论呢,听说tl494的两个误差放大器可以分别来作限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作用。我计算了一下楼主位那个“TL494电路”1,2脚的误差放大器的放大倍数Vref=5,输出电压Vo=Vref(1+22/4.7)=28.40差不多。15,16引脚的误差放大器应该是来作限流用的。不知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我从tl494的E文资料,还有其他人经验中了解到:假如要将tl494的误差放大器给屏蔽掉就将误差放大器的正相输入端接地,反相输入点接高电平。我推理假如按这种方法接入时,误差放大器输出端应该输出一个低电压,又因为误差放大器输出端的二极管的作用,误差放大器输出的低电平无法对tl494的其他器件起到影响。

我的拙见是:TL494的误差放大器完全是为了防止输出电压过高而设计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呢?!

网友(2012-08-21):
不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