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多输出)显卡能不能配两套键盘鼠标,在两个屏幕上做不同的事?

楼主(2011-08-22):
情况是这样:今天去电脑市场买了台惠普的迷你小主机,配了张带HDMI的显卡伺候我的42寸彩电。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张显卡最多可以同时接三个显示屏,能否给每个显示屏配一套键鼠实现多人同时使用呢?比如说彩电上在看高清,小屏在上网查资料…互不干扰这种。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没有必要,配置两个屏幕为独立模式就行了.我现在就是用的两个,娱乐的时候右边的屏幕放网络电视

网友:
着个你得问微软

网友:
开个虚拟机,屏幕扩展显示

网友:
如果指望操作系统支持,那是不可以的。其实输出也是只有一个,只是虚拟成多个桌面。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理论上可以:用3个不同的USB键盘,然后写一个写一个软件判断输入来自哪个键盘,在接受输入的时候做个过滤送到不同的地方。貌似没有人这么做过。楼主不妨试一试。

网友:
可以的 而且是很早的技术了  以前看电脑迷看到的

可以编程序 你老婆 看电影

对电脑要求高

应该搜索 主机一拖二 吧

网友:
单机多用户?
有卖专门的硬件的拖机卡,一拖四,一拖八都有
软件方法可以用Betwin,也挺不错,简单

网友:
一台主机四个人同时用的情况很多见

网友:
再补充下:
如果楼主只是要实现一个看电影,一个上网的话,可以用显卡的扩展显示功能,原因如下:
1.看电影过程基本无需操作,没必要增加一套键鼠控制,电影播放控制操作可以由上网的那位代劳;
2.你的显卡是支持多输出的了,完全胜任电影和上网独立在不同屏幕上输出;

所以没必要增加硬件投资。当然如果想独立都有电脑的控制权,那还是少不了,嘿嘿。

网友:
betwin纯软件,不需要其它硬件,增加一套键鼠就可以,可以独立操作互不影响
有点遗憾的就是主系统未登录时副系统也不能登录,黑屏

网友:
K,原来已经有人做了。鹅无知,鄙视自己一下。

网友:
使用扩屏就可以了,不用什么操作

网友:
你的显卡应该不支持三个屏幕同时显示, 一般只有两个同时显示不同的内容, 支持三个以上的需要很新的显卡

楼主:
betwin,试试。我的显卡有三个输出,DVI,VGA,HDMI不知是否支持三屏,反正有两个就可以。

网友:
用betwin反而麻烦了,还得配鼠标和键盘

网友:
安装虚拟机,只有电脑牛就可以一拖N,各自独立鼠标键盘显示器等等

网友:
安装虚拟机,可以选择USB鼠标键盘的输入,这个最好

网友:
ls的几位说的对,BITwin可以。是用于window XP系统的。  linux下也有方法,只是我不会。

虚拟机也行。。不过性能拖的厉害。。。。。。

以上都是软件的方法。还有硬件的。通过网线连接的,相当于局域网上的终端机访问你的机子。子机的性能高不到哪去,办公什么的倒是没问题。

这个要是不和谐就删了吧。。。

网友:
对了。。。显卡的输出,一般都是两路的。。。  所谓的三输出只是因为输出的头不一样,内部是同一路的。你在设备管理器最下方的显示卡的数目有几个就表示能有几路不同的输出。

网友:
Betwin这软件可以的,这个我朋友用过。不过机子要好些,毕竟是一台的机子,同时运行多程序的话还是会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