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以下pt100 仿真结果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电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TL431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4.096v,第二部分是利用放大电路LM342测量因温度改变引起的电压变化
我原来想pt100如果电阻和R8相等,那电压表应该显示为0,然而却显示为3.98v,希望各位大哥帮我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结果 (原文件名:结果.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11-17):
不用看,100%出问题,OP基本功可能要先学会。

网友:
PT100 分度表0度才是100ohm,100度当然不会输出0V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tl431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4.096v,第二部分是利用放大电路lm342测量因温度改变引起的电压变化
我原来想pt100如果电阻和r8相等,那电压表应该显示为0,然而却显示为3.98v,希望各位大哥帮我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1.TL431的工作电流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大。
2.楼主仿真电路图中用的运放是LM358,还有个未连接的LM324。
3.PT100没有设置到0度。
4.即使PT100设置到0度,电压表也不能显示为0。因为LM358、LM324都不具备轨至轨输入输出特性,所以在单电源下不能获得0V的输出。
5.而且,当温度超过50度以后,运放输出超过3.5V,就不再有线性放大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