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感谢】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步进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1-08-22):
本人正在做一个步进电机的项目,以前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所以向各位求教,先说声谢谢大家了。
初步选为用A3967来驱动,电机是三洋的,参数如下:

A3967的主要参数如下: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意见,谢谢啦

楼主:
我用的电路图:

V+预备用7.4V来进行供电。

网友:
貌似不匹配  电机1A 驱动 0.75A  可能无法驱动 或者转动力矩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担心,相电流1A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要大于1A呢,步进电机的参数很不理解,希望高人指点一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担心,相电流1a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要大于1a呢,步进电机的参数很不理解,希望高人指点一番。

前几天  老板就拿 0.75A的驱动板 去驱动 1.8A的步进电机  结果一点都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是不行了。。。。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