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存在中断时,如何写模块化程序

楼主(2011-08-23):
最近在写红外线遥控程序时,有外部中断,有定时器中断 ,当写在一个主文件中时,显示0错误,0警告,下载进单片机后,现象正常。
但我写成模块化程序,把各个函数写成子程序时,中断仍然放在主函数中时,显示也是0错误,0警告,但偏偏下载进去后没反应。不知是何缘故。
我猜想,是不是在执行普通函数过程中时,可能会进入中断,而在子程序中又没有中断函数,从而造成没有结果呢
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
0错误,0警告  只是语法上没有问题  逻辑上需要你自己把握

网友A:
"不知是何缘故。"

on page 2, 3rd line down from the top, the 2nd variable from the right should have a value of 0x5a. you used 0xa5.

网友:
应该是源文件的关联有错误,主要是各个模块的头文件,这部分应该注意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何缘故。"

on page 2, 3rd line down from the top, the 2nd variable from the right should have ...

什么意思啊?楼主上传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