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os 下使用 find 命令的神奇

楼主(2011-08-23):
很久以前的批处理文件里 用find命令查找当前目录的所有文件,昨天晚上那个find 命令死活显示 参数错误。
那个bat里面,有两行 第一行是find *.d 然后是可以的,第二行是 find *.* 就错误了,然后把第一行的find *.d修改成find *.txt 不行,修改成find *.*也不行。改回 *.d就显示参数正确了。然后在命令窗口直接使用find 统统显示参数错误。  另外bat里的find *.* >data.txt  在运行时cmd窗口里显示为 find *.*  1>data.txt

今天用另外的电脑试了一下find *.* 是可以的,find * 也可以。 也有用bat时 cmd窗口里显示为 find *.*  1>data.txt 但是也可以正常执行

楼主:
在家时,死活不行,难道是系统有区别么,我确定都是 window xp 的cmd

网友:
可能与你的文件系统有关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一下,NTFS 和FAT32都可以。

并且发现find  *.* 检索时,先找到文件夹,然后检索文件夹下的文件。我C盘正好有个CCStudio_v3.3 于是它检索了这个文件夹下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修改成CCStudio_v3 就不会检索这个文件夹的内容了。如果修改成find *  就会检索所有文件夹。

对find的机制不是很了解,有高手知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