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510USB2.0 DSP仿真器

楼主(2011-08-23):
我用CY68013 AT8990  EPM7032 HC74244做的TDS510USB2.0做的,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USB连接电脑没有问题,但是连接CC3.0或者3.3连接不上(目标板是肯定好的!)确定仿真器驱动驱动可能不正确,如果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一下,如果经你指点成功我将免费送你一个TDS510USB2.0的仿真器给你作为谢谢你!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CY68013 AT8990  EPM7032 HC74244做的TDS510USB2.0做的,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USB连接电脑没有问题,但是连接CC3.0或者3.3连接不上(目标板是肯定好的!)确定仿真器驱动驱动可能不正确,如果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一下,如果经你指点成功我将免费送你一个TDS510USB2.0的仿真器给你作为谢谢你!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是285286997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帮助我调试成功的,我送他一个仿真器!

网友:
时钟都正常么?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1-12-13):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东西布局布线有什么要求没有?因为理论传输速率可以超多400M,我就是想问问看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高频。
我是新手,也想做一个仿真器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