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c5615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1-08-23):
求助,我用tlc5615做了一个DA,参考电压用MC1403,出来是2.5v。我想让他输出直流,可实测波形是一个顶部失真的正弦波,那位大神用过啊,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5615控制AD603.空载的时候测到的波形是对的,接一个1k或者1M的电阻都是对的,可是接到603上波形就出问题了。下面是我的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P2^0;
sbit sclk=P2^1;
sbit cs=P2^2;
void tlc5615(uint da)
{
uchar i;
   cs=1;
   sclk=0;
   cs=0;
   da=da&0x03ff;
   for(i=0;i<12;i++)
   {
     if((bit)(da&0x0200)==1)
      din=1;
     else
      din=0;
     sclk=1;
     da<<=1;
     sclk=0;
   }
    sclk=0;
    cs=1;
    _nop_();
    _nop_();

}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做程控滤波。用FPGA。。
不过在别人的板子上用我的程序没有问题。
用我自己的板子就有这个问题。。我寻思着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也指点下小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了一种比较野蛮的方式,直接用电容滤掉了